【试用心得】TI例程网页控制原理分析(一)-两种方法简介

楼主:
有网友想知道怎么控制原理的,正好我知道一点,所以写出来参考一下。

TI的例程综合性比较强,在enet_io这个例程中是演示了使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实现网页控制,

Demo 1是基于JavaScript和http request,

Demo 2是基于CGI和SSI。
更多内容见PDF!

再放上两个例程,
一个是基于方法HttpRequest,通过网页控制开发板上的LED的亮灭和发送字符串到串口显示出来。
一个是基于CGI和SSI的,通过网页控制开发板上的LED亮灭和发送字符串到OLED显示出来。
考虑到很多网友的开发板不是连接到路由器上,而是直接连接到电脑,所以我把IP地址设置为192.168.0.100,你可以参考修改,最好是要和电脑在一个网段内。
请仔细体会这两种不同的控制方式之间的异同点。
#include路径要自己修改一下。

网页控制基本原理简介(一)—HttpRequest简介.pdf

网页控制基本原理简介(一)—CGI和SSI简介.pdf

网友:
十分的感谢!真的是太好!

网友:
遇上你是我的缘

谢谢,真想对你唱《遇上你是我的缘》。你的原创:以太网学习的一点心得
已经给了我莫大的帮助。现在我正想要这个方面的知识,哈哈,又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好,看过您的basicCGI.zip ,非常好!有点疑问,向您请教!
io_fsdata.h中的数组char data_index_shtml[]这其中的数据是怎么由/index.shtml 这个文件转换的?我看TI的例程里也是这样,图片和网页都是转换成的16进制数据,这个怎么转换啊???谢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在lwIPEthernetIntHandler  中找到这2个函数LEDCGIHandler()  SetTextCGIHandler()    请问lm3s8962是对请求怎么响应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例程中 LED 和 PWM 的控制是通过ControlCGIHandler()的。
都在  enet_io.c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