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Hiwave中看到PORTB的端口状态

楼主:
如何在Hiwave中看到PORTB的端口状态,是在Memory窗口中吗?PORTB的地址是多少?我用的是mc9212dg128的例子。谢谢!

网友:
s12的我没有玩过,但s08系列的,在调试时候,端口状态可以在DATA窗口看到
不是在memory窗口

网友:
我的Hiwave中的,Data1窗口显示:
_Vector_24       0xc015 const * function () returning void
   *_Vector_24    undefined function () returning void
   (*main.c::_Vecto..   running (invalid identifier)

Data2窗口里面没有什么。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哦,这个可能s12和s08不一样,s08 DATA1窗口显示的就是那些寄存器的值,你可以添加新的要监视的寄存器
你试试在你的DATA2里添加

网友:
http://nicrosystem.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