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PCB布板时进行阻抗匹配的啊

楼主(2010-11-10):
怎么在PCB布板时进行阻抗匹配的啊
来自EEWORLD合作群:12425841
合作

网友A:
走线特征阻抗一般用软件计算。端接阻抗留了电阻的位置,用示波器看脉冲波形调节匹配
我经常用polar si9000,各种EDA软件应该都带了阻抗计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