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是否可以只需要2根线

楼主:
不清楚USB的通讯原理,请问如果不考虑供电要求,USB连接是否只需要D-和D+两条线即可呢?

网友:
应该可以吧,只需DI 和DO就可以了吧!~

网友:
意思是USB通信是使用D-和D+之间的相对电平变换,而不是D-,D+相对GND的电平么?

网友:
需要地才行

网友:
我不打算共用电源,是否就只需要连接D+、 D-、 GND的呢?

网友A:
一定要有地,不然的话D+和D-上电平的变化是相对于什么呢?

网友:
不可以,

你要隔离的话用USB 隔离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有地,不然的话D+和D-上电平的变化是相对于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有地,不然的话D+和D-上电平的变化是相对于什么呢?

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有地,不然的话D+和D-上电平的变化是相对于什么呢?

赞同,讲的太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必须共地才行

网友:
赞同

至少应该要三根线才行

网友:
看怎么用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乱扯,差分信号2根线可以提供信号,插头那里D串1.5k和二极管4007到VCC5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