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测温

楼主:
需要使用红外进行测量温度,不知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例如红外热电堆的型号,注意事项,相关帖子?

需要考虑测量速度,做好30~40ms以内,测量范围-20~100摄氏度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到这家公司找一找www.yc-dz.com,另外最好再找一个配合使用的菲涅尔透镜。

网友:
可以到www.yc-dz.com网站找找看,另外再选配一个菲涅尔透镜就OK了。

网友:
对这个项目还真做过,运算放大器的选型很重要,由于热电堆单位温度输出电量非常微小,比热电偶要小得多,要求运放的失调电压也非常微小,失调电压的温度系数也要非常微小,我当时用的AD8554,两级放大。

另外,还要随时用软件配合对失调电压进行补偿,有条件的话,理想情况下,最好设计一个调制放大器,然后解调,可以有效克服运放失调、失调温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