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菜鸟成长日记(连载中)~~~~~~~~

楼主:
收到板子好几天了,也一直没发帖,主要因为自己是个菜鸟,第一次血ARM,没办法呀,哈哈,说到这里也该谈谈我这几天的学习过程了。

   这里高手就无视哈。我说给我一样的菜鸟的。。学啥芯片都有共同点吧,我这里就把LM3S当单片机用,首先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学LM3S没啥好书,那没我们就要找到好的资料,这里对菜鸟太重要了,这里就推荐3份必须要的资料,我就是从这里入手的:

首先说说8962_EvalBoard 文档,主要看这里面的开发板设计,端口,电路,学电子的都要先看电路图的。我们学GPIOOLEDCAN,等等,都要看电路接口。这里就不多说了。

再说下,周工的翻译的DATASHEET,英语不好的可以先看看中文的,先入门,我是研究生要入门决定中文也来的快点,再个是感觉翻译的还不错。这里面LM3S的主要模块都有详细介绍,学寄存器必备的。外设驱动指南是菜鸟必看的,这个就是用于编程用的,就是TI的函数库~~~~~~~~~

      弄了4天把这个读完了,主要是实验室太忙,没时间看哦~~~~~,于是弄了第一个程序,点亮一个数码管,呵呵,大家见笑了:看电路图

就是写PF0口吧。

网友:
首先看看外设驱动指南,找到GIOP口的函数库,GPIOPinTypeGPIOOutput,对就这个函数了,把管脚射为输出,点亮LED要输出高电平,用GPIOPinWrite吧。当然系统的初始化也是必须的:找到这方面的函数:SysCtlPeripheralEnable,对,就是管脚初始化。系统时钟也要给吧,SysCtlClockSet,给个时钟。一切完备啦,开始写了:

  进编译环境,添加几个库文件

 一个用于仿真的函数,不加布能仿真的,呵呵。 器件库也是必须添加的。

程序先写头文件吧,我刚才讲的几个函数所包含的文件:

#include "inc/hw_ints.h"        // memmAP的上一级库

#include "inc/hw_memmap.h"   //存储单元分配

#include "inc/hw_types.h"      // driverlib上一级库

#include "driverlib/gpio.h"      //GPIO函数库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系统设置

#include "drivers/rit128x96x4.h"   //仿真驱动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分配时钟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使能GPIO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设置F0口为输出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1);///设置输出为1

       while(1);//延时

}

好的,一个超超简单的程序就弄出来了,高手闪过,下载够LED灯亮了。OK

发现关键就是找驱动库函数,这样大家就好应用了。呵呵

好了,菜鸟总结介绍,现在时间实在是紧,导师压迫呀~~~。下次弄定时器的。。。。。。

网友:
图片怎么显示不了?????

网友:
笔记是连载的,我会一直在此帖楼下写,就在这个帖子下面接着发;WORD也不断跟新,希望大家关注哦~~~

网友:
点击上传附件,然后再点插入就行了。

网友:
更在下:#include "drivers/rit128x96x4.h"    是驱动OLED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怎么显示求助呀~~我写的WORD文档上传算了,求教怎么把WORD上的图像添加进去~~~~~~~

将图片以附件形式上传即可

网友:
接上次系统时钟的使用

系统时钟的使用
今天讨论下定时器的使用,定时器应该是一个芯片的核心运用了,什么看门狗,我都把它看成此类运用.如果仅仅用到延时的话,一个daley函数已经足够了。但是定时器更加的精确吧。
先讲讲系统时钟systick.他使用的几个函数先给弄清楚:
SysTickPeriodSet   设置定时周期
SysTickEnable      系统定时器使能
其实和设置GIOP的端口函数类似。定时器就是个计时的作用,要运用到实际的工程中,必须以中断形式加入。下面就来说说LM3S的中断了,LM3S中断的标志应该是ISR,
找到中断相关函数:

IntMasterEnable();      开放总中断
SysTickIntEnable    系统定时器中断使能
好了,函数不多,就这么点函数,很简单吧,下面开始写程序,这里面要多加一个头文件:#include "driverlib/systick.h" 表示系统的时钟库函数,那么程序如下: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systick.h"

int main (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1);

    IntMasterEnable();                  /*  开放总中断                  */
    SysTickPeriodSet(6000000);             /*  设置定时周期为1秒,即6M     */
    SysTickEnable();                 /*  系统定时器使能              */
    SysTickIntEnable();                     /*  系统定时器中断使能          */
      while (1){;}
}
void  SysTickint  (void)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0, ~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
下载后LED按照1秒精确运行。

网友:
那么还有其他的定时器,比如定时器0,定时器1,定时器2,怎么设了?其实和系统时钟设计差不多,就是把上面几个函数改改就OK,大家先看看外设,系统时钟我这里面就说说定时器0 A吧,其他的都一样了。头文件里与定时器0相关的头文件先加进去: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再找相应的函数:

TimerConfigure  定时器配置函数

TimerLoadSet   定时器装载函数,主要是确定定时器时间

TimerIntEnabl   使能定时器

IntEnable       使能定时器外设。

函数其实不多呀,好少哦,就按照周工写的那个库上找,按照这个方式把上面系统时钟的程序改下,删带系统时钟配置,加上定时器0A的配置就 OK,很简单哦,稍微修改下定时0A的程序就出来了,也是按照1秒闪烁的: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t main (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6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SysCtlPeripheralEnable( SYSCTL_PERIPH_TIMER0 );             //修改部分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1);

    IntMasterEnable();

    GPIOPinTypeTimer(TIMER0_BASE, TIMER_A);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32_BIT_PER);    //修改部分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 SysCtlClockGet() );    //修改部分

      TimerIntEnable(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修改部分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                     //修改部分

            IntEnable(INT_TIMER0A);                          //修改部分

      while (1);

}

 void Timer0int  (void)

{

     TimerIntClear(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修改部分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0, ~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                        //修改部分

}

定时器讲到这里了,下次说说中断调用吧 [ 本帖最后由 0212009623 于 2010-11-13 11:26 编辑 ]

网友:
楼主好像没仔细研究开发板吧,开发板的晶振是8MHZ的,楼主程序里写的是6MHZ。。。。。。。。。。。还有SysTickPeriodSet(6000000); /* 设置定时周期为1秒,即6M */  这里也不对吧

网友:
楼主最好把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验证一下。

网友:
程序下载成功了呀,也定时跳动,选择外部震荡频率一定要和晶振频率一样吗?6M的正好有一秒,所以选择6M了,程序也成功了。关于这个问题请指教,非常谢谢哦~~~~~~~~有错就今后改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软件中是没有问题,硬件中也能正常运行,不过时间上应该有出入,按照systick的特点运行时钟频率(这里是8M)刚好是一秒,你这里改成6M,就应该是6M/8M的运行时间,少于一秒,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知道了,应该是8M呀,是systick,必须要8M,这个错误我改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大家一起讨论,共同学习LM8962

网友:
硬件里8MHZ的晶振,软件里用的是6MHZ 的晶振,定时时间肯定不是一秒了,赞同16楼的观点

网友:
GPIO中断的处理

今天说说中断的调用:

简单的说,中断就是外部有事件要改变主程序的进程,这里面我就弄的简单的例子讲讲吧,自己也很菜,就用一个按钮控制LED发亮吧。按下后产生中断,LED灯熄灭,放开后LED重新被点亮,这样就出现了按住熄灭,放开点亮的现象。

先写这个程序时候,第一还是先找到GPIO中断的相关函数。

IntEnable     中断使能函数

GPIOIntTypeSet     GPIO端口的中断设置函数,

GPIOPinIntEnable   GPIO端口的中断使能

LM3S_外设驱动库用户指南113

LM3S_外设驱动库用户指南70

LM3S_外设驱动库用户指南73

网友:
函数如下: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t main (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            /*  设置为推挽管脚        */

    GPIODirModeSet(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GPIO_DIR_MODE_OUT);    ;                                      //设置端口模式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1,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_WPU);                     /*  设置为弱上拉    */

   GPIODirModeSet(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1, GPIO_DIR_MODE_IN);

                                                                                                    //设置端口模式

    IntEnable(INT_GPIOE);

    GPIOIntTypeSet(GPIO_PORTE_BASE,GPIO_PIN_1,GPIO_LOW_LEVEL);

    GPIOPinIntEnable(GPIO_PORTE_BASE,GPIO_PIN_1);                                                     //3段位GPIO中断的设置

    while (1)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0);                                           //LED中断跳回后重新点亮

     }

}

 void GPIO_Port_E_ISR (void)

  {

   GPIOPinIntClear(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1);                                      //   清掉中断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GPIO_PIN_0);                                       //   中断执行语句

}

就这3个函数设置GPIO中断的,

这里面要注意个问题,也就是GPIO端口模式的设置,我先开始用GPIOPinTypeGPIOOutput设置输出模式,发现这样设置不行,不知道为什么。换成GPIODirModeSet设置成输出才可以。这个问题弄了半天。

网友:
写的很详细不错不错,加油:D

网友:
第四讲:OLED的显示

今天讲讲OLED的显示,OLED做显示屏的都知道,是一种最近比较流行的显示屏,称为:即有机发光二极管(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又称为有机电激光显示(Organic Electroluminesence Display, OELD)。因为具备轻薄、省电等特性,因此从2003年开始,这种显示设备在MP3播放器上得到了广泛应用。评估板上也使用了一块OLED的显示屏。

首先我们看下OLEDPDF和评估板电路接口:

电路接口选择了5个端口,如下图

对照下面的OLED端口列表我们可以得知:

     CSN:OELD片选端

     RESN:OLED复位端

     D/CN:读写选择端

     SCLK:OLED时钟端

     SDIN:数据输入端

网友:
这里面

BS1BS2分别接地,可知这里面选择了serial interface模式了

那下面我们就看看serial interface模式了的输入信号时序图:

假设我们没有显示库的话,写程序就要按照这个时序图写,但是评估板里面给了显示屏的显示库,那我们自己调用算了:

  "drivers/rit128x96x4.h"头文件一调用就OK

那么显示函数就随便在这个库里面选一个吧:

     RIT128x96x4StringDraw就用这个吧

那么和点亮数码管一样,我们直接写这个函数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就非常的简单了: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s/rit128x96x4.h"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RIT128x96x4Init(1000000);  //屏幕初始化

    RIT128x96x4StringDraw("Hello eeWorld!", 20, 10, 15);  //显示位置

       RIT128x96x4StringDraw("thinks eeworld!",20,20,15);

    while(1)

    {}

}

下载程序后就显示了两行字:Hello eeWorld!

                                                   thinks eeworld!

网友:
学习笔记5 :串口通信

学习笔记5 :串口通信

简介 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API 提供了一组使用 Stellaris UART 模块的函数。提供的函 数用来配置和控制 UART 模块、发送和接收数据、管理 UART 模块的中断。 Stellaris UART 执行并串转换和串并转换功能。它在功能上与 16C550 UART 非常类似, 但是两者的寄存器不兼容。

写串口在大多数的系统里都有,51里我们常常使用串口,那LM3S的串口驱动怎么写了?

基本步骤还是先查找LM3S外设驱动指南,找到相关的函数,我们这里要用的以下几个函数:

UARTCharGetNonBlocking 从指定端口接收一个字符。 函数原型: long UARTChaGetrNonBlocking (unsigned long ulBase) 参数: ulBase UART 端口的基址。

UARTIntStatus 获取当前的中断状态。 函数原型: unsigned long UARTIntStatus(unsigned long ulBase, tBoolean bMasked) 参数: ulBase UART 端口的基址。 bMasked:如果需要原始的中断状态,则 bMasked False;如果需要屏蔽的中断状态, bMasked 就为 True

UARTIntEnable 使能单个 UART 中断源。 函数原型: void UARTIntEnable(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IntFlags) 参数: ulBase UART 端口的基址。 ulIntFlags 是要使能的中断源的位屏蔽

UARTIntClear 清除 UART 中断源。 函数原型: void UARTIntClear(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IntFlags) 参数: ulBase UART 端口的基址。 ulIntFlags 是要清除的中断源的位屏蔽。

UARTConfigSetExpClk 设置一个 UART 的配置。 函数原型: void UARTConfigSetExpClk(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UARTClk, unsigned long ulBaud, unsigned long ulConfig) 参数: ulBase UART 端口的基址。 ulUARTClk 是提供给 UART 模块的时钟速率。 ulBaud 是希望的波特率。 ulConfig 是端口的数据格式(数据位的数目、停止位的数目和奇偶位)。

在函数库找到了,下面就来写函数,这里面头文件要加上#include "driverlib/uart.h"

我们这里面分为主函数,和子函数形式,把串口中断和发送字符串分别写成子函数:

在本开发板上是使用的模拟串口形式:

选择UART0端口。

网友:
程序如下:

#include "inc/hw_int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debug.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uart.h"

#include "drivers/rit128x96x4.h"

void UARTInt(void)

{

    unsigned long ulStatus;

    ulStatus = UARTIntStatus(UART0_BASE, true);                   //判断中断

    UARTIntClear(UART0_BASE, ulStatus);                                //清中断

    while(UARTCharsAvail(UART0_BASE))                             //     FIFO判断

    {

        UARTCharPutNonBlocking(UART0_BASE, UARTCharGetNonBlocking(UART0_BASE));

    }

}

void

UARTSend(const unsigned char *pucBuffer, unsigned long ulCount)          //发送字符串

{

    while(ulCount--)

    {

        UARTCharPutNonBlocking(UART0_BASE, *pucBuffer++);

    }

}

网友: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SYSCTL_USE_OSC|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  系统时钟设置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系统//系统使能UART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使能GPI0端口A

    IntMasterEnable();                                           //设置串口中断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设置端口A0口和1口为UART 管脚

    UARTConfigSetExpClk(UART0_BASE, SysCtlClockGet(), 115200,

                        (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配置 UART

    IntEnable(INT_UART0);                                               // 初始化UART0

UARTIntEnable(UART0_BASE, UART_INT_RX | UART_INT_RT); // UART0口使能

  UARTSend((unsigned char *)"EEWORLD GOOD", 15);                               //串口发送数据

    while(1)

    {

    }

}

网友:
精神可嘉,支持一下!

网友:
学习笔记6:SD卡的初识:

学习笔记6SD卡的初识:

本人也是第一次学习SD卡,有啥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拍砖,呵呵

   很多单片机系统都需要大容量存储设备,以存储数据。目前常用的有U盘,FLASH芯片,SD卡等。他们各有优点,综合比较,最适合单片机系统的莫过于SD卡了,它不仅容量可以做到很大(32Gb以上),而且支持SPI接口,方便移动,有几种体积的尺寸可供选择(标准的SD卡尺寸,以及TF卡尺寸),能满足不同应用的要求。只需要4IO口,就可以外扩一个最大达32GB以上的外部存储器,容量选择尺度很大,更换也很方便,而且方便移动,编程也比较简单,是单片机大容量外部存储器的首选。

SD卡(Secure Digital Memory Card)中文翻译为安全数码卡,是一种基于半导体快闪记忆器的新一代记忆设备,它被广泛地于便携式装置上使用,例如数码相机、个人数码助理(PDA)和多媒体播放器等。SD卡由日本松下、东芝及美国SanDisk公司于19998月共同开发研制。大小犹如一张邮票的SD记忆卡,重量只有2,但却拥有高记忆容量、快速数据传输率、极大的移动灵活性以及很好的安全性。

下面我们回到LM3S开发板上来,看看通过LM3S怎么读取使用SD卡:

      首先我们先来分析下TISD卡例程,通过例程学习SD卡的读取时最好的方法:

例程里源文件包括上面几个文件,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认识下:

Cmdline.c:字符串命令函数

ff.c: FatFs文件库函数集

mmc-ek.lmes8962.c: SD卡的操作函数集

sd_card.c:,也就是用户自己要编写的函数,要求我们实现什么功能,执行什么功能

startup_rvmdk.c:启动函数。

uartstdio.c: uart端口的读写传输函数。

这里面决定性作用的就是FatFs文件的移植,和主函数的编写,这应该是用户关心的问题,uart端口的读写在TI例程里用于在串口终端显示,在SD卡读取中不是必须的。所以在我学习过程中,认为主要是要弄清楚:FatFs文件的移植,和要实现SD卡的读写功能的主函数的编写。

我首先来学习的是FatFs文件的移植,

FATFS是一个专为小型嵌入式系统调计的通用文件系统模块。FATFS是用ANSI C(标准C语言)相兼容的语法书写,并且完全地实现了与磁盘IO层分离,因此它是与硬件无关的。它完全不需要任何修改就能被集成到低成本的微控器(MCU)中,WINDOWS FAT相兼容的文件系统。与平台无关,便于移植。对代码存储器的大小和运行时所需RAM的大小及其它硬件性能要求很低,所以FATFS可以很好地运用在低成本的嵌入式系统中。

网友:
应用层程序结口如下

f_mount - 注册和取消工作区

f_open - 打开或者创建文件

f_close -关闭一个文件

f_read - 从文件中读取数据

f_write - 文件中写入数据

f_lseek - 移动文件读指针(RP),扩展文件大小

f_truncate - 缩减文件大小

f_sync - 清空缓存数据,实现数据同步

f_opendir - 打开一个目录

f_readdir - 列举目录中的条目(包括文件和子目录)。

f_getfree - 获取可用簇

f_stat - 获取文件属性

f_mkdir - 创建文件

f_unlink - 删除文件或者目录

f_chmod - 更改属性

f_utime -更改时间戳

f_rename - 重命名或者移动一个文件或目录

f_mkfs - 格式化磁盘

f_forward - 将文件数据直接送入数据流中

f_chdir - 改变当前所在目录

f_chdrive - 改变当前所在驱动器

f_gets -读字符串

f_putc - 写一个字符

f_puts - 写字符串

f_printf - 写入一个格式化字符串

磁盘I/O接口

disk_initialize - 磁盘初始化

disk_status - 获取磁盘属性

disk_read - 读扇区

disk_write - 写扇区

disk_ioctl - 独立的磁盘控制资源

get_fattime - 获取时间

网友:
TI为了适应LM3S芯片,在提供的历程里有ff.c文件函数库,也就是说这里面用户可以不用改变其中内容,它与硬件层没有关系,是独立的文件系统,也就是说只有移植过来就可以了。

SD卡的操作

这个功能应该在mmc-ek.lmes8962.c中,它是关键,也就是一些底层与SD卡相关连的函数:

此函数先定义了SD卡管脚和基本命令:

#define CMD0    (0x40+0)    /* GO_IDLE_STATE */

#define CMD1    (0x40+1)    /* SEND_OP_COND */

#define CMD8    (0x40+8)    /* SEND_IF_COND */

#define CMD9    (0x40+9)    /* SEND_CSD */

#define CMD10    (0x40+10)    /* SEND_CID */

#define CMD12    (0x40+12)    /* STOP_TRANSMISSION */

#define CMD16    (0x40+16)    /* SET_BLOCKLEN */

#define CMD17    (0x40+17)    /* READ_SINGLE_BLOCK */

#define CMD18    (0x40+18)    /* READ_MULTIPLE_BLOCK*/

#define CMD23    (0x40+23)    /* SET_BLOCK_COUNT */

#define CMD24    (0x40+24)    /* WRITE_BLOCK */

#define CMD25    (0x40+25)    /* WRITE_MULTIPLE_BLOCK */

#define CMD41    (0x40+41)    /* SEND_OP_COND (ACMD) */

#define CMD55    (0x40+55)    /* APP_CMD */

#define CMD58    (0x40+58)    /* READ_OCR */

/* Peripheral definitions for EK-LM3S8962 board */

// SSI port

#define SDC_SSI_BASE            SSI0_BASE

#define SDC_SSI_SYSCTL_PERIPH   SYSCTL_PERIPH_SSI0

// GPIO for SSI pins

#define SDC_GPIO_PORT_BASE      GPIO_PORTA_BASE

#define SDC_GPIO_SYSCTL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A

#define SDC_SSI_CLK             GPIO_PIN_2

#define SDC_SSI_TX              GPIO_PIN_5

#define SDC_SSI_RX              GPIO_PIN_4

#define SDC_SSI_FSS             GPIO_PIN_3

#define SDC_SSI_PINS            (SDC_SSI_TX | SDC_SSI_RX | SDC_SSI_CLK)

// GPIO for card chip select

#define SDC_CS_GPIO_PORT_BASE      GPIO_PORTG_BASE

#define SDC_CS_GPIO_SYSCTL_PERIPH  SYSCTL_PERIPH_GPIOG

#define SDC_CS                     GPIO_PIN_0

SD卡一般支持2种操作模式:

1SD卡模式;

2SPI模式;

主机可以选择以上任意一种模式同SD卡通信,SD卡模式允许4线的高速数据传输。SPI模式允许简单的通过SPI接口来和SD卡通信,这种模式同SD卡模式相比就是丧失了速度。

SD卡的引脚排序如下图所示:

网友:
SD卡只能使用3.3VIO电平,所以,MCU一定要能够支持3.3VIO端口输出。注意:在SPI模式下,CS/MOSI/MISO/CLK都需要加10~100K左右的上拉电阻。

SD卡要进入SPI模式很简单,就是在SD卡收到复位命令(CMD0)时,CS为有效电平(低电平)则SPI模式被启用。不过在发送CMD0之前,要发送>74个时钟,这是因为SD卡内部有个供电电压上升时间,大概为64CLK,剩下的10CLK用于SD卡同步,之后才能开始CMD0的操作,在卡初始化的时候,CLK时钟最大不能超过400Khz !。SPI模式下几个重要的操作命令,如下表所示:

接着我们看看SD卡的初始化,SD卡的典型初始化过程如下:

1、初始化与SD卡连接的硬件条件(MCUSPI配置,IO口配置);

2、上电延时(>74CLK);

3、复位卡(CMD0);

4、激活卡,内部初始化并获取卡类型(CMD1(用于MMC卡)、CMD55CMD41);

5.、查询OCR,获取供电状况(CMD58);

6、是否使用CRCCMD59);

7、设置读写块数据长度(CMD16);

8、读取CSD,获取存储卡的其他信息(CMD9);

9、发送8CLK后,禁止片选;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对SD卡的初始化,这里面我们一般设置读写块数据长度为512个字节,并禁止使用CRC。在完成了初始化之后,就可以开始读写数据了。

网友:
SD卡读取数据,这里通过CMD17来实现,具体过程如下:

1、发送CMD17

2、接收卡响应R1

3、接收数据起始令牌0XFE

4、接收数据;

5、接收2个字节的CRC,如果没有开启CRC,这两个字节在读取后可以丢掉。

68CLK之后禁止片选;

以上就是一个典型的读取SD卡数据过程,SD卡的写于读数据差不多,写数据通过CMD24来实现,具体过程如下:

1、发送CMD24;

2、接收卡响应R1

3、发送写数据起始令牌0XFE4、发送数据;

5、发送2字节的伪CRC

68CLK之后禁止片选;

以上就是一个典型的操作SD卡过程。

这些操作过程TI已经很热心,很好很好的给我们总结在mmc-ek.lmes8962.c中了,这样是不是很好,那我们要实现什么功能就可以直接调用其中的函数来完成的,这样真是太方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将楼主的LED闪烁代码下载到TI的8962开发板上,LED没有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楼主的LED闪烁代码下载到TI的8962开发板上,LED没有闪烁。

附上LED闪烁代码

前面几次的代码:

网友:
SD卡的详细程序有没有
我的邮箱 646571959@qq.com

网友:
zhenhao楼主真好正在学习: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