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开发板学习(六):IO外部中断

楼主:
是学习外部中断的范例
/******************************************************************************
//  MSP430F20xx Demo - Software Port Interrupt Service on P1.4 from LPM4
//        软件使能P1.4端口的中断服务
//  Description: A hi/low transition on P1.4 will trigger P1_ISR which,
//  toggles P1.0. Normal mode is LPM4 ~ 0.1uA. LPM4 current can be measured
//  with the LED removed, all unused P1.x/P2.x configured as output or inputs
//  pulled high or low, and ensure the P1.4 interrupt input does not float.
//  ACLK = n/a,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在P1.4端口上的高低电平转变会触发P1的中断服务程序,就翻转P1.0的状态。正常模式下是LP4_0.1UA。
*         LED移走的时候LM4的电流可以测量。所有的没有用到的其他的P1和P2端口配置为输出或者配置为上拉/下拉输入,
*         检测P1.4的中断状态的时候P1.4不能为浮空状态。  ACLK = n/a,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MSP430F20xx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      --o--|P1.4         P1.0|-->LED
//     \|/
//
//  M.Buccini / L. Westlund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October 2005
//  Built with CCE Version: 3.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40A
******************************************************************************/

#include                          // MSP430G2231头文件
//主函数
//
/***************************************************************************
* LPM4_bits:Low Power Modes coded with Bits 4-7 in STATUS REGISTER BITS
* IO外部中断学习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禁止看门狗定时器
          P1DIR |= 0x01;                                 // 设置P1.0为输出方向
          P1IE |= 0x10;                       // P1.4中断使能
          P1IES |= 0x10;                         // P1.4设置为高低边沿中断
          P1IFG &= ~0x10;                 // P1.4中断标志位清零

          _BIS_SR(LPM4_bits + GIE);             // 进入LPM4中断
          while(1)                                                // 等待中断
          {
          }
}

// 端口1的中断服务历程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_1(void)
{
        P1OUT ^= 0x01;                              // P1.0 状态翻转
        P1IFG &= ~0x10;                       // P1.4 中断标志清零
}

下面是四种方式下的学习 msp430x20x3_P1_01.rar (14.68 KB, 下载次数: 628) msp430x20x3_P1_02.rar (15.31 KB, 下载次数: 490) msp430x20x3_P1_03.rar (14.59 KB, 下载次数: 473)

网友:
没人来看啊

自己顶一个吧!

网友:
Error[e46]: Undefined external "_BIS_SR" referred in gong ( F:\test_430\launch_gong\Debug\Obj\gong.r43 )

网友:
jiejue l 头文件问题

网友:
不是P1.3吗,怎么成P1.4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jiejue

网友:
没上拉电阻啊?

网友:
这程序结果是什么样子?

那,改成p1.3的话(P1IFG,P1IES 做出相应改变。)
0x10->0x08
可以用按钮进入中断?

thx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好的资料!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