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timing analysis

楼主:
     我想复用一个memory,但复用的2路信号时不同时钟域的(15M和30M),用一个mux选,但是timing的时候,memory端口上的信号老是会出现问题。小弟想请教:
      1、这样复用有实现的可能么?
      2、如果可以复用的话,我应该做些什么约束才能让timing analyze通过呢?

网友:
我个人认为可以:

首先要求系统时钟大于30MHZ,最好是60MHZ以上。系统始终抽样,根据选择器决定访问MEMORY的信号。时序约束要求,整个程序运行在60MHZ以上,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