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中如何接收双数据速率(DDR)数据

楼主:
Xilinx FPGA中如何接收双数据速率(DDR)数据

各位大虾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题所示,在Xilinx FPGA中接收双数据速率(DDR)数据,一般情况下是如何做的?是用IDDR2原语吗?望高手给予指点,谢谢了

网友:
一般用ddr接收的情况是与外部ddr sdram接口,这种是有ip核的,如果自己例化ddr接口的话,有ddr库可以使用,你可以看看ise的lib.pdf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