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SRAM控制代码的问题

楼主:
// sram_test.v
module sram_test(clk,reset,write,read,writeaddr,writedata,readaddr,readdata,
                 sram_oe,sram_ce,sram_lb,sram_we,sram_addr,sram_data);
input clk;
input reset;
input write;
input [17:0] writeaddr;
input [15:0] writedata;
input read;
input [17:0] readaddr;
output [15:0] readdata;
output sram_oe;
output sram_ce;
output sram_lb;
output sram_we;
output [17:0] sram_addr;
inout [15:0] sram_data;
reg sram_oe;
reg sram_ce;
reg sram_lb;
reg sram_we;
reg [17:0] sram_addr;
reg [15:0] readdata;
reg [3:0] presState;
reg [3:0] nextState;
reg [15:0] wdata_reg;
reg [17:0] waddr_reg;
reg [15:0] data_reg0;
reg [17:0] raddr_reg;
parameter  stIdle   = 4'b0000;
parameter  stWrite1 = 4'b0001;
parameter  stWrite2 = 4'b0010;
parameter  stWrite3 = 4'b0011;
parameter  stWrite4 = 4'b0100;
parameter  stRead1  = 4'b0101;
parameter  stRead2  = 4'b0110;
parameter  stRead3  = 4'b0111;
parameter  stRead4  = 4'b1000;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
  begin
    waddr_reg <= 18'b0;
    wdata_reg <= 16'b0;
  end
  else
  begin
    if(write)
    begin
      waddr_reg <= writeaddr;
      wdata_reg <= writedata;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
  begin
    raddr_reg <= 18'b0;
  end
  else
  begin
    if(read)
    begin
      raddr_reg <= readaddr;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
  begin
    presState <= stIdle;
  end
  else
  begin
    presState <= nextState;
  end
end
always @(*)
begin
  case(presState)
  stIdle:
  begin
    if(write == 1'b1)
    begin
      nextState = stWrite1;
    end
    else if(read == 1'b1)
    begin
      nextState = stRead1;
    end
    else
    begin
      nextState = stIdle;
    end
  end
  stWrite1:
  begin
    nextState = stWrite2;
  end
  stWrite2:
  begin
    nextState = stWrite3;
  end
  stWrite3:
  begin
    nextState = stWrite4;
  end
  stWrite4:
  begin
    nextState = stIdle;
  end
  stRead1:
  begin
    nextState = stRead2;
  end
  stRead2:
  begin
    nextState = stRead3;
  end

  stRead3:
  begin
    nextState = stRead4;
  end
  stRead4:
  begin
    nextState = stIdle;
  end
  default:
  begin
    nextState = stIdle;
  end
  endcase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reset)
  begin
    {sram_ce,sram_oe,sram_we,sram_lb} <= 4'b1111;
  end
  else
  begin
    case(nextState)
    stIdle:
    begin
      {sram_ce,sram_oe,sram_we,sram_lb} <= 4'b1111;
    end
    stWrite1:
    begin
      {sram_ce,sram_oe,sram_we,sram_lb} <= 4'b0110;
    end
    stWrite2:
    begin
      {sram_ce,sram_oe,sram_we,sram_lb} <= 4'b0100;
    end
    stWrite3:
    begin
      {sram_ce,sram_oe,sram_we,sram_lb} <= 4'b0100;
    end
    stWrite4:
    begin
      {sram_ce,sram_oe,sram_we,sram_lb} <= 4'b0110;
    end
    stRead1:
    begin
      {sram_ce,sram_oe,sram_we,sram_lb} <= 4'b0110;
    end
    stRead2:
    begin
      {sram_ce,sram_oe,sram_we,sram_lb} <= 4'b0010;
    end
    stRead3:
    begin
      {sram_ce,sram_oe,sram_we,sram_lb} <= 4'b0010;
    end
    stRead4:
    begin
       {sram_ce,sram_oe,sram_we,sram_lb} <= 4'b0110;
    end
    default:
    begin
      {sram_ce,sram_oe,sram_we,sram_lb} <= 4'b1111;
    end
    endcase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nextState == stRead3)
  begin
    readdata <= sram_data;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nextState == stWrite1)
  begin
    sram_addr <= waddr_reg;
  end
  else if(nextState == stRead1)
  begin
    sram_addr <= raddr_reg;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nextState == stWrite3)
  begin
    data_reg0 <= wdata_reg;
  end
end
assign sram_data = sram_we ? 16'hzzzz : data_reg0;

endmodule

问题描述:外部再写一个读写信号以及读写地址产生模块,逻辑分析仪引脚接在SRAM的控制引脚上,发现写正常(数据总线上有数据变化),读的时候,地址是变化的,几个控制信号也是变化的,但是总线上的数据始终不变化,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求高手帮忙。上面的代码,本来读写是分别用3个周期来完成的,后来为了排除问题,又增加了一个读写周期。我用小程序来测试这个SRAM,发现时可以读写的,那个程序用的是嵌套的IF...ELSE语句控制的,而这里采用的是状态机的方式控制。

网友:
这个问题需要根据硬件联合调试。数据总线上如果同时挂载了几个芯片的数据,任何时候只允许一个芯片访问数据总线,其他设备对数据总线要赋值为高祖状态。

从你上面的信息,我无法了解你的具体硬件状态,所以无法给你正确评估你的程序的正确性。如果总线是一问一答的形式,程序就很简单哦!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