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大家讨论:GPIO的 2-mA, 4-mA和8-mA端口驱动问题

楼主:
GPIO的 2-mA, 4-mA和8-mA端口驱动中2,4,8-mA GPIO所承受的最大电流???还是其他意思??

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希望大家讨论下,加深对mA的了解,也为了以后编程时遇到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
还有8-mA驱动的斜率控制的问题,又如何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指IO口的驱动能力,控制负载的电流,8-mA驱动的斜率控制,是控制电流的增大速度,比如由零A逐渐增大到8MA,防止电流突然增大毁坏器件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复!!

还有就是不同电流下驱动的时间有点不同,电流越大,驱动时间越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斜率控制主要目的是减少电磁辐射干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详细的解释下吗??
减少电磁辐射干扰 与mA是怎样联系到一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L”形的导线就可以看做一根天线了,变化的电流通过天线可以向外辐射电磁波,电流变化的速率越快(频率越高),电流越大,这种电磁辐射就越明显。
所以当引脚驱动电流很大的时候,电路中就有较大的电磁辐射,我们可以通过斜率控制来降低电流变化的速率从而降低电磁辐射。
PS:那些2mA,4mA,8mA驱动只代表引脚最大电流驱动能力,实际输出电流还是跟外接器件的输入阻抗有关的。
回复的有点晚,前两天没注意到;P

网友:
The 2 mA, 4 mA, and 8 mA options are provided so you can choose your power consumption and output speed.

The lower drive (2 mA) saves power (from your power supply) but provides lower frequency output pin toggling.

The higher drive (8 mA) consumes more power and provides higher frequency pin toggling.

The intermediate (4 mA) drive is a compromise between the other two extremes.

Depending upon your application, you choose the appropriate drive.

Hope this helps you.

Garry.

以上是TI E2E™ Community 上的回复!!大家看一下,还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