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abVIEW图形界面的TI LM3S8962的开发--第三步(1)

楼主:
基于LabVIEW图形界面的TI LM3S8962的开发--第三步:LM3S8962开发调试初步:第一部分

      经过了第零步,第一步,第二步以后,我们对于基于LabVIEW的LM3S8962的开发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做好了,下面我们就将我们的LM3S8962开发板与PC机进行连接,正式的进入开发阶段。

      以下我们对于LM3S8962开发调试初步将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附带LabVIEW附带例程Blinky的演示。

      第二部分:讲述如何用LabVIEW进行对LM3S8962的工程建立。

      第三部分:我们将共同开发一个很小的Beep工程实例,以帮助大家快速上手。

第一部分:附带LabVIEW例程Blinky的演示。

      首先找到你的LabVIEW以及ARM模块的安装目录,我是将这两个软件都安装到了默认的安装目录,也就是C盘中。所以我就以我的安装目录为例为大家讲解。首先找到 C:\Program Files\National Instruments\LabVIEW 2009\examples\lvemb\ARM\LM3S8962目录中,将此目录中的所有文件夹拷贝复制到D:\Project\LabVIEW\LM3S8962\LabVIEW自带例程目录下(这个目录你可以自己随便制定)。然打开LabVIEW自带例程目录下的Blinky目录下面的Blinky.lvproj工程文件,即启动次LabVIEW工程,启动后如下图所示:

右键单击Application项目,然后选择Properties,如下图所示:

将打开以下界面:

将上图中的Enable debugging 前面的复选框的勾去掉,如下图所示:

然后将次对话框关闭,回到以下界面:

同样右键单击Application,选择Rebuild All,如下图所示:

此时,将进行Blinky工程的编译连接,编译连接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此时,工程已经编译连接通过了。

然后回到Blinky工程目录下,进入Blinky\Blinky\EK_LM3S8962\Application\2.0\Project目录,双击LabVIEW.Uv2工程文件,启动MDK,如下图所示:

选择Project下面的Option for Target ‘LabVIEW’,如下图所示:

进入下图所示界面:

选择Debug Uitilities ,将分别的ULINK Cortex Debugger 换成Luminary Eval Board,如下图所示:

然后点击OK

选择Flash下面的Download选项,将程序烧写进开发板,如下图所示:

烧写成功后如下图所示:

然后复位开发板,你将看到开发板上的LED500ms的间隔进行亮灭。

至此,我们的第一阶段就已经完成了,看到用LabVIEW写的程序可以烧写进开发板,你是不是很兴奋呢?是不是也想自己开始建立工程进行开发呢?那么就让我们大家一起进入我们的下一部分。

网友:
同样右键单击Application,选择Rebuild All,如下图所示:
在这一步可以直接选run或者debug就编译并下载了吧,为什么要用keil来下载呢?

网友:
选择Debug Uitilities ,将分别的ULINK Cortex Debugger 换成Luminary Eval Board
我的keil里没有Luminary Eval Board,那里有下载,或发一个给我,谢谢!!  邮箱:457741381@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是 TI 原厂的 LM3S8962 开发板吗?如果是的话,你装完驱动就自动会有的。
或者是 Stellaris FTDI 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