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51一样操作LM3S的I/O,很小很小的技巧

楼主:
       刚从沈阳出差回来,终于看到心仪已久的板子了,太兴奋了。哈哈哈

    学TIARM有段时间了,总感觉操作I/O不方便,写起来字太多,累得慌。没事的时候就研究了一下寄存器和驱动库的代码,

总算找到一种比较方便的操作方式,和51操作差不多了,呵呵。废话不错说了,先看代码吧:

#define RA(x) HWREGBITW(0x400043FC,x)

#define RB(x) HWREGBITW(0x400053FC,x)

#define RC(x) HWREGBITW(0x400063FC,x)

#define RD(x) HWREGBITW(0x400073FC,x)

#define RE(x) HWREGBITW(0x400243FC,x)

#define RF(x) HWREGBITW(0x400253FC,x)

#define RG(x) HWREGBITW(0x400263FC,x)

利用BIT的操作方法HWREGBITW(),效率比较高,里面的地址可以在芯片里的头文件中找到:

#define GPIO_PORTA_DATA_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043FC))

这是引用的lm3s8962.h文件里面的一段,我们只需要后面的16进制地址就可以了,然后后面的操作就简单多了。

比如我们想点亮一个LED,在PF0上,那么我们就这样

int main(void)

{

       clockInit();                                //  时钟初始化:晶振,6MHz

       SysCtlPeri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使能

       GPIOPinTypeOut(PORTF,PIN0);                              //端口方向

       for (;;)

      {

              RF(0) = 1;

              SysCtlDelay(150 * (TheSysClock / 3000));

              RF(0) = 0;

              SysCtlDelay(150 * (TheSysClock / 3000));

      }

}

简单多了吧,特别是从51picavr转型过来的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很亲切呢,呵呵。

可能细心的朋友们已经察觉到了,在设置端口方向的那句怎么不对呢,没有声明啊,呵呵我又偷懒了

#define PORTA             0x40004000  // GPIO Port A

#define PORTB             0x40005000  // GPIO Port B

#define PORTC             0x40006000  // GPIO Port C

#define PORTD             0x40007000  // GPIO Port D

#define PORTE             0x40024000  // GPIO Port E

#define PORTF              0x40025000  // GPIO Port F

#define PORTG             0x40026000  // GPIO Port G

#define PORTH             0x40027000  // GPIO Port H

#define PIN0             0x00000001  // GPIO pin 0

#define PIN1            0x00000002  // GPIO pin 1

#define PIN2            0x00000004  // GPIO pin 2

#define PIN3            0x00000008  // GPIO pin 3

#define PIN4            0x00000010  // GPIO pin 4

#define PIN5            0x00000020  // GPIO pin 5

#define PIN6            0x00000040  // GPIO pin 6

#define PIN7            0x00000080  // GPIO pin 7

这样是不是省劲多了,看着也舒服点

下面有我的附件,给喜欢的朋友参考一下

IO bit.rar

网友:
有错误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接用驱动库不就行了吗?可读性还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LUMINARY的库文件就是为了屏蔽底层的复杂的寄存器的,你这一弄,更麻烦了,还停留在51的思路

网友:
其实出发点不一样,这样弄灵活性更高一些,一开始我也说了,便于从51 ,avr转型过来学lm3s,个人感觉挺好用的,而且我比较懒喜欢少打字。
再有就是给感兴趣的朋友,我觉得学一些底层的知识也是有必要的。毕竟我们搞的嵌入式,不是纯软件,一点底层都不懂这也很不现实

网友:
这个周立功用过,可以不用库

但我觉得两者结合,打迷宗拳为上策

网友:
是啊,其实不用分的这么明确,这种方法用在遍历里的话就很方便了,直接给个索引就行。官方的驱动库当然也不能扔,我正在研究CAN呢,如果没有驱动库那要弄懂还早呢,
还是那句话怎么方便怎么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啊

网友:
想法不错

想法不错,顶一个!

网友:
CMSIS!
可移植性 更强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define PORTA             0x40004000
#define GPIO_PORTA_DATA_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043FC))
楼主你似乎忽略了volatile 的重要性
在嵌入式开发中volatile 是必须的。你这样容易造成不可想象的问题

网友:
LZ应该是刚接触M3。过一段时间,当你习惯TI的例程的时候,你也会觉得那很好用。

网友:
这个必须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