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开发笔记13_Udp数据采集

楼主:
 UDP Socket

 前面我们学习了TCP Socket以及TCP数据的采集与存储。现在我们来看下UDP Socket以及UDP数据的采集。

 UDP协议在IP协议之上运行。UDP协议用于哪些无可靠性、响应、传输层流控制要求的应用。它很简单,仅需要将UDP端口以及是否选择校验和提供给传输层。

 发送UDP数据

 UDP协议是一简单的字节流服务。它不知道发送数据的格式,只是简单地接受数据,将其压缩成包并发送给远程对等体。

 UDP协议不需要等待任何的响应,也不能检测到任何丢失的包。当需要响应或检测时,必须在应用层完成。然而,当需要响应时最好使用TCP Socket

 UDP数据采集例子(开发板)

 #include <RT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LM3Sxxxx.H>

#include <string.h>

//-------- <<< Use Configuration Wizard in Context Menu >>> -----------------

//   <h>Remote IP Address

//   ====================

//

//     <o>IP1: Address byte 1 <0-255>

//     <i> Default: 192

#define IP1            192

//     <o>IP2: Address byte 2 <0-255>

//     <i> Default: 168

#define IP2            168

//     <o>IP3: Address byte 3 <0-255>

//     <i> Default: 0

#define IP3            14

//     <o>IP4: Address byte 4 <0-255>

//     <i> Default: 100

#define IP4            8

//   </h>

//   <o>Remote Port <1-65535>

//   <i> Do not set number of port too small,

//   <i> maybe it is already used.

//   <i> Default: 1001

#define PORT_NUM       1001

网友:
//   <o>Communication Protocol <0=> TCP <1=> UDP

//   <i> Selecet a protocol for sending data.

#define PROTOCOL       1

//   <o>LED Blinking speed <1-100>

//   <i> Blinking speed = SPEED * 100ms

//   <i> Default: 2

#define SPEED          2

//------------- <<< end of configuration section >>> -----------------------

#define UDP     1

BOOL tick;

U8 socket_udp;

U8 Rem_IP[4] = {IP1,IP2,IP3,IP4};

/*--------------------------- init ------------------------------------------*/

static void init () {

  /* Add System initialisation code here */

  /* Set the clocking to run from the PLL at 50 MHz */

  SysCtlClockSet (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8MHZ);

  /* Configure the GPIO for the LE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 (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adConfigSet (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GPIO_STRENGTH_2MA,

                    GPIO_PIN_TYPE_STD);

  GPIODirModeSet (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0, GPIO_DIR_MODE_OUT);

  /* Setup and enable the SysTick timer for 100ms. */

  SysTickPeriodSet(SysCtlClockGet() / 10);

  SysTickEnable();

}

/*--------------------------- timer_poll ------------------------------------*/

static void timer_poll () {

  /* System tick timer running in poll mode */

  if ((HWREG (NVIC_ST_CTRL) >> 16) & 1) {

    /* Timer tick every 100 ms */

    timer_tick ();

    tick = __TRUE;

  }

}

/*--------------------------- UDP socket ------------------------------------*/

U16 udp_callback (U8 soc, U8 *rip, U16 rport, U8 *buf, U16 len) {

  buf  = buf;

  rip  = rip;

  rport= rport;

  len  = len;

  soc  = soc;

  return (0);

}

网友:
void send_data (U8 p2val) {

  U8 *sendbuf;

  static U16 p2=0;

  /* UDP */

  if (socket_udp != 0) {

    sendbuf = udp_get_buf (10);

 p2++;

 if(p2==10000)

 p2=0;

 sprintf((char*)sendbuf,"%d \r\n",p2);

    udp_send (socket_udp, Rem_IP, 1001, sendbuf, strlen((char*)sendbuf)+1);

  }

}

/*--------------------------- main ------------------------------------------*/

int main (void) {

  U8 p2val, cnt, lshf;

  init ();

  init_TcpNet ();

  socket_udp = udp_get_socket (0, UDP_OPT_SEND_CS | UDP_OPT_CHK_CS, udp_callback);

  if (socket_udp != 0) {

    udp_open (socket_udp, PORT_NUM);

  }

  p2val = 1;

  cnt   = 0;

  lshf  = 1;  /* left shift */

  while (1) {

    timer_poll ();

    main_TcpNet ();

    if (tick == __TRUE) {

      if (++cnt == SPEED) {

        send_data(p2val);

        p2val = lshf ? (p2val << 1) : (p2val >> 1);

        if (p2val == 0x80) lshf = 0;

        if (p2val == 0x01) lshf = 1;

        cnt = 0;

      }

      tick = __FALSE;

    }

  }

}

网友:
四 UDP数据接收(PC机)
用VC6.0编写
#include <Winsock2.h>
#include <stdio.h>
#pragma comment(lib, "ws2_32.lib")

void main()
{
 WORD wVersionRequested;
 WSADATA wsaDataS;
 int err,len;
 int sockSrvS;
 char recvBuf[100];//和服务器端进行通信(send/recv)
 int Recv_Len;
 struct  sockaddr_in addrSrvS,addrClient;
 wVersionRequested = MAKEWORD( 1, 1 );
 while(1)
 {
  //服务器
  err = WSAStartup( wVersionRequested, &wsaDataS );
  if ( err != 0 ) {
   return;
  }
  if ( LOBYTE( wsaDataS.wVersion ) != 1 ||
   HIBYTE( wsaDataS.wVersion ) != 1 ) {
   WSACleanup( );
   return;
  }
  sockSrvS=socket(AF_INET,SOCK_DGRAM,0);
  addrSrvS.sin_addr.S_un.S_addr=htonl(INADDR_ANY);
  addrSrvS.sin_family=AF_INET;
  addrSrvS.sin_port=htons(1001);
  bind(sockSrvS,(SOCKADDR*)&addrSrvS,sizeof(SOCKADDR));
  //接收
  len=sizeof(SOCKADDR);
  Recv_Len = recvfrom(sockSrvS,recvBuf,100,0,(SOCKADDR*)&addrClient,&len);
  recvBuf[Recv_Len] = '\0';
  printf("%s",recvBuf);
  Sleep(1000); //等待一秒
  closesocket(sockSrvS);
  WSACleanup();
 }
}

五 程序运行效果图
1.网络调试助手

图1
PC机程序运行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