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 vc里的精确延时问题

楼主:
vb里 1ms以下的延时怎么做啊 timer不行了 还有vb中的pc机的中断怎么实现啊 比如想用8259A做延时 用8号中断
vc里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TC我会 这两个不太会 想请教一下 谢谢啦~~

网友:
VB根本就做不到1ms的延时,更别说us级的了,VC能做,在WIN98下的时候很方便,但是到WIN2000以后就很麻烦了,必须自己写底层驱动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