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OMAP3517的量子相干态光通信接收机的设计

楼主:
系统复杂,可能出现的情况比较多,我会尽量完成评估报告

网友:
量子技术还高深啊

网友:
列入考虑范围

网友:
补充下:我们用DSP主要做数据采集和数据分析,包括相位与幅度解码,用ARM作为信号采集输入与存储端,包括解码形式的选择,用于控制DSP做物理计算,DSP/BIOS LINK 可以用于ARM和DSP核间通信的底层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