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是话筒放大,怎么介入立体上音源接口啊?

楼主:
来自:电子工程师技术交流(12425841)

网友:
不好处理,要注意不要产生串音 假如立体声前置采用反向放大,就非常好解决。

画了个简图,供参考

电路反向放大。

这样就不会使左右声道的声音通过话筒电路混合

网友:
同相这样应该也可以,因为云芳的输入内阻很大,串接的电阻不会影响,

网友:
太大了也会有影响,运放有输入电容的

网友:
就是不确定是不是现在的攻防都是这样接的,想看看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案

不知道改选多大的电阻

网友:
哦,几K到十几K都没问题
几十K也勉强,但如果上百K就大了

网友:
哦,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