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手机来定位是真的吗?

楼主:
网站是这个http://gps.ipl38.com/user/?433345-1.html 我试了下好像不准啊 不过我不是注册用户 有人用过没

网友:
通过手机来定位应该是可以,但只能是区域,并不可能做到像GPS那样,现在很多网站都说可以查,其实都是骗人的,聪明的人想一下,你的行踪也是你的私隐,电信运营商如果把这个数据泄漏的话,早就有人告上门了。

网友:
应该可以滴~
警匪片里面不是经常用到嘛~
不过,提供的网站很难说哦~
我试了,免费注册,但是,要求贡献值达到一定数额才能用,而且每次用都要消耗好像~

网友:
原理上肯定是可以的,运营商可以知道你的位置,奥运的时候110就使用过嘛,一般的网站怕没有那个权利吧

网友:
用这个定位干么,黑莓里雅虎地图,那个定位还可以

网友:
这种定位都是玩具级的吧,精度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