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WORLD社区大讲堂】ARM+DSP双核处理器应用程序开发(第六讲完结篇)

楼主:
基于OMAP-L138业界最小核心应用模块 SEED-DIM138

国内首家可以批量提供的基于TI Omap系列器件的工业应用产品模组;
基于DIMM-200标准接口,连接方便,成本低廉;
产品级标准设计与生产,稳定可靠;
特有锁定孔设计,提供高强度的机械连接;
迷你尺寸,60mm×48mm,适合包括手持设备在内的多种应用;
ARM926内核 + 高性能定浮点DSP。

这样的组合,可以实现何种应用?合众达专业工程师将带大家畅游其中奥秘!

讲座楼层:
(点击进入相关页面)

第一讲、TI OMAPL处理器介绍0…………………………………………………9楼

第二讲、OMAP-L处理器介绍 1 器件功能组成………………………………..39楼

第三讲、OMAP-L处理器介绍 2 SCR Switch Central Resource介绍…….51楼

第四讲、以LED灯D1为例讲述如何进行相关开发………………………64楼~65楼

第五讲、用常规的CCS开发方式建立一个完整的LED项目………………………78楼

第六讲、DIM138 nand AIS文件烧写说明-----------------------------------------148楼完结篇

其他精彩看点:

blacksword原创QT 输入法框架及其软键盘....................................137、138、140楼

blacksword原创用QT实现仿iphone及Android的五屏切换效果.......145楼

认真参与并有精彩回复者,合众达会有精美礼品赠送哦!

最佳参与者将获得神秘大奖,优秀参与者将获得4G U盘!

汇总页面(包括DIM138数据手册):https://bbs.eeworld.com.cn/eeTutorial/zt_eet_seed_20101112.php

网友:
第四讲:以SEED-DIM138/1808-Kit上的LED灯D1为例讲述如何进行相关开发(一)

抢先的,请拿芯片来换

《软件层面看硬件》

本文档的使用许可证:
  本文档遵循GPLv2发布,因此任何人引用或修改本文档均需要在发起引用的文章的显要位置(开头或结束处)原样引入本段文字(互联网及电子文档为斜体蓝色,)及所引用版本的下一段的文档编辑人员的列表及工作内容。
作者及编辑人员列表:
  陈威     网名   blacksword   邮件 david.chan@seeddsp.com  或  blacksword.david@gmail.com  本文档的发启者及第一版作者。以SEED-DIM138-kit LED操作的层面,讲述了如何从原理图开始操作实际硬件。包括使用
CCS、裸机程序、Linux下程序三种方式的实际动手。

当前版本:0.1  2010-12-03 06:17分完成
适用器件:操作适用于基于TI OMAP-Lx8 C6748 AM18xx处理器的SEED-DIM138/1808-kit,方法适用于TI  Sitara、DaVinci、OMAP、Integra、C67xx等系列的绝大多数处理器。 原理适用于所有嵌入式处理器上的产品开发。

      嵌入式的开发与PC程序不同,通常需要与定制的开发板或是产品打交道,这就意味着与PC那样的标准架构不同,所有的东西你不能依靠猜来进行。因此我们的工作要从实际硬件出发。那么本文中我们将以SEED-DIM138/1808-Kit上的LED灯D1为例讲述如何进行相关开发,也就是嵌入式的软件开发人员如何从软件的角度看硬件。

一、看原理图
  看原理图,是为一款嵌入式产品开发软件(纯应用层软件工程师除外)的必备技能之一。具体如何看原理图,今天我们不在这里讲述。我们看SEED-DIM138底板的原理图,知道灯D1是连接到GP6[13]的,所图1所示。

图1 SEED-DIM138-Kit套件中底板用户LED原理图

  由这个图可以看出要想让灯D2发光,必须置GP6_13为高电平。

二、查相关器件手册,了解如何进行配置
  从软件工程师的角度,所有的外设都是通过地址来进行访问或配置的。
  查一下TI的芯片手册,我们发现Datasheet SPRS586x中第3章是Device Overview,其中会有一节讲述Pin Assignments,那么在这边手册中是3.7节。如图 2 所示的 R 行 17 列是 GP6[13] 所在的引脚,该引脚是一个 GP6[13] 及
PRU0_R30[31]等功能的一个复用引脚。(我们知道TI提供的产品功能都比较强大,因此引脚的复用程度都比较大)。

      因此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软件的管脚复用问题。我们发现芯片手册SPRS586x中的第3.7节是讲述Pin Multiplexing Control的。"Device level pin multiplexing is controlled by registers PINMUX0 - PINMUX19 in the SYSCFG module."
      根据这句话,我们可以在文档里搜索PINMUX或SYSCFG的其它章节,发现本文档中并无进一步详细信息。
      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看文档 SPRUGM7x ,也就是《 OMAP-L138 Applications Processor System Reference Guide》这篇文档。 SPRUGM7x的第11章是专门讲述SYSCFG(System ConFiG)。其子节11.5.10是详细讲述PINMUX的。我们在里面找到关于GP6[13]的配置说明如图3所示。

      意思是说PINMUX13寄存器的11_8位设为8h即可以令该引脚工作为GPIO的GP6[13].  那么从软件工程师的角度就是需要知道PINMUX13寄存器的地址。
      而同样这11.5节的刚开始就是重点介绍SYSCFG寄存器的,在这节的表里面我们发瑞PINMUX13寄存器对应的地址为01c1 4154h.

  现在这个引脚已经是GPIO了。
      然后我们就应该读具体外设的手册,那么本外设为GPIO,从TI网站OMAPL138 产品信息页 面查找并 下载到 GPIO 的用户手册 SPRUF18x 《TMS320C674x/OMAP-L1x Processor General-Purpose Input/Output 》,根据这篇文档我们知道要使用这个GPIO引脚我们需要将该GPIO引脚的具体功能设为输出,并向该引脚输出高电平,灯D1才会亮。
      而GP6对应的输入还是输出是由DIR67寄存器的GP6P13位也是本寄存的比特13控制的。

而且,写0表示输出。

而往该引脚输出高电平可以通过OUT_DATA67的GP6P13即比特13完成。

因此现在的情况是我们需要知道DIR67及OUT_DATA67的地址。而文档SPRUF18x给出的GPIO寄存器地址对DIR67及OUT_DATA67的分配如图

表7 GPIO寄存的偏移地址分配表
  而这里的值是相对值,需要对照芯片的SPRS586x SPRS586x关于Memory Map的分配,发现GPIO地址起始为01e2 6000h.

表8  OMAPL1x8器件的Memory Map

[总结一下],看文档的顺序,Datasheet->System Reference Guide->专项手册。 这也是看TI文档的基本套路。

[总结一下],点亮SEED-DIM138/1808-Kit上灯D1的工作流程为:
1 设PINMUX13_11_8 为08h
2 设GPIO DIR67的GP6P13位为0,配置管脚为输出
3 设GPIO OUT_DATA67的GP6P13位为1

下几节我们将实际通过操作CCS而不编程、裸机程序、Linux程序三种手段来以上面介绍的方法来实际点亮这个灯。

网友:
好唉,做个沙发等着开讲哈

网友:
最近正在搞这方面的应用,关注一下

网友:
何时开讲?

上次听了合众达的研讨会,请的有TI的应用工程师讲,不过感觉还是有些吹水的成分

说那个4K6的560PLUS可以跟踪linux内核,但是据用过的人说使用起来并不怎么方便,但是TI的应用工程师那口气貌似就是要拿4K6的仿真机跟3W美金的机器去PK似的,哈哈,当时俺也信以为真

网友:
不过那个应用工程师讲的还是蛮不错滴哈,那个手册上有PPT,作DSP固件的步骤讲的还是挺详细的,不过很搞笑的是,那个PPT宣传册是直接将PPT打印出来的,有些汉字没打印出来,全是乱码,居然没人发现,就那么印出来发到参会人员手上,不过俺当时没发现,也是后来回来看的时候才发现

网友:
TI OMAPL处理器介绍 0

曾经,会单片机的工程师牛得一塌糊涂。想十年前一个会单片机的工程师几乎就是嵌入式工程师的代名词。

若干年前,ARM开始暂露头角,看到单片机工程师的牛气,ARM工程师笑了。

而从包括合众达在内的中国DSP三巨头开始在中国推广DSP时,所有开始使用DSP的工程师笑了。他们有理由笑,他们有资格笑。因为在那时,DSP就代表着高高在上,收入高、职位高、声誉高,典型的三高。

而经过若干年的推广,DSP已经脱下了神的外衣,走下了神坛。会DSP的人越来越多。

但随着DSP开发者的日渐增多,DSP的娘嫁人(TI)发现,纯DSP血统的姑娘们越来越难嫁了。时代的青年对于姑娘的要求已经不再在能做一手漂亮而高效的女红(计算)。人们希望娶到家的姑娘是出得厅堂,进得厨房,能歌而善舞。大户人家的公子希望媳妇儿如DSP般贤良淑德,又像ARM般千妖百媚。

2005年TI推出了DaVinci技术,这一血统的姑娘既贤良淑德又千娇百媚。ARM926 + 64x+

在世界各地的选美比赛中,DaVinci小姐一路过关斩将,一届又一届地当选为世界小姐。
但后来人们发现,所有的评委都是对AV比较感兴趣的。一时间,AV门事件波及全球。

在人民大众强大的呼声里,OMAPL小姐,姗姗来迟。  ARM+674x(定浮点DSP)。
她是如此的大方美丽,如此的平易近人,她是无冕的后冠。

接下来的几天,我会继续介续OMAPL处理器家族。在我做完基本介绍之后,我的同事even会讲述如何实现ARM+DSP的通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这位的介绍,真的是讲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网友:
功能强大的板子总让人热血沸腾啊,讲得比较生动些

网友:
市场是导向啊,先感谢blacksword和even了

网友:
OMAPL138双核通过Linux驱动程序dsplink通信,各个模块很简单,但是必须得有一定的嵌入式Linux开发经验才行!

网友:
真是很强大啊

网友:
是侧重ARM还是DSP啊?最近很关注DSP

网友:
我看过一篇文章说ARM,DSP,FPGA三者将在以后中将趋于结合,现在对这些都还不是太熟悉,还是听听吧,了解一下!

网友:
抢呀,越来越集成了,估计会少很多麻烦,不用考虑过多两款芯片的通信问题啦。。。。。好板子,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网友:
那个项目用得上这么豪华的搭配!太夸张了点吧,不过还是可以学习很多东西的,呵呵……

网友:
我对这个开发板有意思

网友:
搞了一段时间DSP了,正想研究达芬奇呢,先学习一下。

网友:
davinci架构到底如何,我很是怀疑,跟业界很多工程师聊过davinci,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我说davinci是失败的战略。号称TI走arm+dsp的路线,与业界其他主流厂商一致采用的arm+gpu+vpu的路线比,是死路一条。呵呵,看不懂啊

网友:
我们不否认,将目光盯在TI提供的DSPLink层面来看,在做除了音视频以外的设计时,通常项目会死掉。

但我不认为这是TI的错。

当你需要巨大的运算量时,GPU能给你做吗,还是VPU能?比如电力系统中,数字调音台,各种物理化学分析仪中,这样的需求太多了。

几乎每一个人在遇到这样的需求时,都会非常自然的想到DSP. 区别仅在于以前是一片ARM加上一片DSP.

现在的情况仅仅是TI将这样的两个内核放到一个器件中来了。但没有本质区别的。

DSP依然是占用一段存储器来运行程序,ARM与DSP依然是通过RAM交互数据。
所不同的仅是现在DSP的启动由ARM说了算,交互数据从昂贵的双口RAM变成了共享RAM.
但本质上,对于ARM来讲,仍是一个字符型调备的驱动!

另外TI最近提供了很多简化开发的工具,比如我们后面会讲到的C6Run,让你可以以写一个普通C程序的方式来给DSP编程,在ARM上像访问本地函数一样访问DSP函数。

困了,不多说了

网友:
正在学习omap,这个正好

网友:
这个活动不错,支持!

网友:
等着第二讲,这第一讲有点少了

;P

网友:
好,不断的学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我同意,dsp自然有他的优势。只是现在越来越觉得,davinci架构被挤到比较行业性的定制应用中。arm+gpu+vpu有它的优势,在普通多媒体处理等算法上,感觉davinci没有任何优势,比如什么h.264这些编解码。消费类电子主流的应用,比如手机,pmp,ipad之类,davinci由于dsp的开发量大,跟arm+gpu+vpu比是没优势的。
我的感觉只有在那些非标准算法的应用中,davinci才有优势,说的简单点,就是还没有专用的硬件直接实现的那些算法,用dsp是唯一选择吧。
但如果一个算法得到较广泛应用,厂商推出了asic,那davinci就没优势了。

网友:
等待第二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曾经,会单片机的工程师牛得一塌糊涂。想十年前一个会单片机的工程师几乎就是嵌入式工程师的代名词。若干年前,ARM开始暂露头角,看到单片机工程师的牛气,ARM工程师笑了。而从包括合众达在内的中国DSP三巨头开始在中 ...

说的真的比唱的好听,我被深深吸引了,

跟着合众达,拓展一下自己的视野,

感谢合众达,EEWORLD,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我不会错过的

网友:
OMAP-L处理器介绍 1 器件功能组成

名词解释:

OMAPL  = Oh My Application Processor Low-power edition.  (Blacksword独家解释)

OMAPL处理器内部构成:

介绍OMAPL内部构成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TIDSP功能结构。

下图是TMS320C6748blockdiagram

从图上可以看出DSP器件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DSP运算核心,通过Switch Fabric/EDMA连接了一堆片上外设而已。至于核心那部分,我们大部分只是DSP器件的使用者,而不是设计者,不需要花过多的精力去深究。

我们以前讲DSP的开发:就硬件而言即将需要用到的片内外设引出来而已,把片外的外设连接到总线上而已;而做硬件,我个人认为都无所谓是否DSP工程师,因为DSP也好、ARM也好、X86也好,考验工程师的都是指定的板子硬件线路连接正确性,能不能在指定面积上布完,电路会否出现局部过热,电磁兼容性好否,高速接口线长线宽是否合理等,而这一切不会因是否DSP而有任何的不同。

个人认就DSP而言,软件的开发,才是真正的DSP开发。而就软件而言,即设置好SwitchFabric以便能够选中指定的外设,然后读取指定外设上的数据,将这此处理好的数据再写到其它指定的外设上而已。从这一点上讲,开发DSP本身并非高高在上的神话。大部分所谓的DSP高手,其实严格来讲应该说是数学高手,逻辑高手,他们小小的一点手段,就可以让算法效率提高很多。真正的高手,只有实在在算法没什么可以抠的,才会使用汇编。

那我们不管高手不高手的,总之其实要会写一个简单的DSP程序,做基本的处理,大家都觉得比较容易的。

在第0讲中,我们提到TI2005年推出了DaVinci系列平台。但很多人用了后,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委屈,尤其是少部分因为DaVinci而被减员下来的。

这部分人看到了OMAP-L,觉得OMAP-L这个平台非常亲切亲切得让他们牙痒痒。怎么看怎么像DaVinci。且放下亲切的问题不谈,我们先来看看DaVinci的表妹OMAP-L到底长得什么样。盖头掀开,OMAP-L的脸蛋身材如下图(图为OMAP-L138):

与表姐DaVinci相好过的人,一定能看出来。表姐表妹的区别仅在于一个胸大(在VICP),一个秀气(DSP为定浮点)

但我更希望大家将目光从胸部移开,这样才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认识DaVinciOMAP-L这对姐妹花。

请大家看看OMAP-L138TMS320C6748(代表了传统DSP)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你一定会很容易就发现:

       共同点就是同样是处理器核心通过Switch连接到各种不同的片上外设。

       而最大的不同点就是OMAP-L片内有两个处理器核心,一个ARM  一个DSP

你要是问一下有经验的DSP开发工程师,开发DSP难不难,你会得到什么答案?

同样你可以问一下有经验的ARM开发工程,开发ARM难不难,你会得到什么答案?

很多公司在很多项目中已经同时使用ARMDSP,那怎么将ARMDSP混搭出来的DaVinci/OMAP-L怎么就有很多人觉得不好用呢?

其实这个问题诚然有TI的原因,但与我们本身的用法也有很大的关系。觉得他不好用、不美是很正常的。不信:

       你去问一下有经验的DSP工程师,ARM开发容易否?

很多早期开发DaVinci的公司,一个像样的ARM工程师都拿不出来,然后就在那里叫嚷TI提供的东西不全,DaVinci的架构不好,到今天他们也还在说OMAP-L架构不好,就是看着OMAP-L看着像DaVinci

我们承认对于你的应用TI提供的软件可能相当不全。但这正在DaVinci的魅力所在,毕竟DaVinci提供的不是山寨货,而是提供给大家实现无限创意的能力。

那么在基本组件方面,TI会致力于提供给大家符合Linux标准的各种驱动及软件中间件。有了标准的保证,你会发现如GUI或是RTP/RTSP等更上一个层次的软件组件上,你根本就不缺软件,因为大量的开源项目都是你的项目。

我曾经有一个移植Gnash(Linux下的Flash播放器)的惨痛教训,在TI DaVinci平台仅花了几天时间,所有软件就移植成功。D1以下的基本上能达到15FPS

但在另一个厂商所谓完善的平台,确认有对于某几个特定应用的完整方案,几乎可以直接将代码用于量产。但当客户需要Flash时,找到了我。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该平台提供的C语言库是不完整的,不得已我给客户重新移植了C语言库以及编译器。我们都知道在嵌入式产品上要显示就通常会用到Framebuffer。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Gnash要用到SDLSDL最轻量的backend就是framebuffer。但我无比痛苦的发现,该平台上的framebuffer的驱动并不标准......

做了无数的修改之后,终于将Gnash在客户的平台上运行起来,新的问题是该平台提供的那些完整解决方案,不能运行在新的C库上,然后是非常痛苦的改解决方案中程序的过程,总共浪费了好几个月。

因此,我们认为TI的平台还是比较容易使用的,关键是你得让合适的人干合适的事情。后面我们会分析这个架构,并讲述基本的开发流程。

下面我们看一下OMAP-L处理器家族都有哪些成员及旁系。

OMAPL处理器家族成员:

 型 号  主频(MHz) PWM   DMA CPU  RAM  L1  L2   封装 McASP  McBSP  MMC/SD  Timer(64bit)  uPP  PRU  其它
OMAPL137  375,  456   32ch EDMA ARM9, 674x  SDRAM64K  256K   256BGA 3    1 1GP, 1GP/WD      UART, USB, LCD, I2C, HPI, eCAP, EMAC, SATA
OMAPL138  375, 456  2 2 32ch EDMA  ARM9, 674x   SDRAM, DDR/2 64K 256K  361 NFBGA 1  2 3GP, 1GP/WD  2 UART, USB, LCD, I2C, HPI, eCAP, EMAC, SATA

OMAPL旁系之ARM成员:

AM1808  OMAPL138的无DSP版本

AM1806  AM1808的无EMAC及SATA版本

AM1707  OMAPL137的无DSP版本

OMAPL旁系之DSP成员:

TMS320C6748  OMAPL138的不带ARM版本

TMS320C6746  TMS320C6748阉EMAC及SATA后的版本

TMS320C6742  阉得就更多了

TMS320C6747  OMAPL138的阉DSP版本

暂时讲到这里,稍候继续

网友:
原来DSP这么强大,ARM快成它的子集啦

网友:
DSP这么强大我得好好学习学习了!~

网友:
如果需要与FPGA通信,是选用OMAP-L138的HPI接口还是OMAP35XX的GPMC接口比较适合呢?

网友:
或者OMAP-L138的uPP接口

网友:
这个几乎是EEWORLD做的最有价值的东西了

网友:
期望更多精彩内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得不错,很成熟的专业领域使用使用ARM+硬核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但要知道,TI可是将DaVinci列为面向Catalog市场的。
这个市场的特点就是,创意不断。

比如海康,采用TI的器件开发的产品,海康的客户就可以在里面二次开发自己的特定领域的智能算法。也正因如此海康在安防的各个领域,遍地开花。如果采用ARM+Asic,海康就不可能成功了。就像MTK东西开发的产品,普遍承认的大成功者只有一个,那就是山寨,也就是MediaTek.

总之如果要挣快钱,TI不是一个好选择,TI提供的是一个长久发展的动力。

网友:
OMAP-L处理器介绍 2 SCR Switch Central Resource介绍

关于ARM的核心,由于我们不再介绍,它不会因为披上了TI的外衣就不是ARM

关于DSP的核心本身,我们也不再介绍,毕竟,这里我们不是要讲如何做算法的优化。因此流水线与指令集,都不在考虑之内。

就一个应用而言,最主要的就是各种外设的使用。
而对外设的使用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这堆玩意儿是怎么连接到CPU上的。

如我们在《OMAP-L处理器介绍 1》中所讲,在OMAP-L处理器上,外设与CPU们是通过SCR连接在一起的。
好,废话少说。上图先!

   图1  OMAP-L138 Switched Central Resource

看到这个图,肯定很多人与我最开始的感觉一样,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里面的SCR还好说,肯定是Switch Central Resource
但BR是什么呢?TI没有给出缩略语说明,但在SPRUGM7D那篇名为《OMAP-L138 Application Processor System Referrence Guide》第4.1节,也就是上面这个图的上面一段文字里列到"The switch fabric is composed of multiple switched central resources (SCRs) and multiple bridges"。
显然这里的 BR就是BRidge的意思。
这样这个图的作用,就显然了,就是说数据可以从哪里到哪里。
而在这个算是器里面有能力决定哪个使用哪个SCR或BR的核心为ARM, DSP, EDMA以及PRU.
讲到这可能已经有很多朋友在骂我罗嗦了。
“那么到底该怎么决定哪个SCR甚至哪一个BR被使用才能访问到一个外设, 比如说串口?你要不说清楚,今天别想走!”(腹黑中)

“我们TI,把所有的这些挂在SCR上的外设,统一进行了编址?每个设备都对应在特定的地址上,比如说串口0, 0x01c4 2000 ——0x01c4 2034分别对应着串口寄存器RDR-MDR。客户只需要大CPU上访问0x01c4 2000就可以访问相应串口寄存器,对应的SCR及BR会自动选上” (想知道我们TI是怎么设计器件,嘿嘿嘿!)

被忽悠了半天看这个图,比较不爽!(权当消遣了,学习一下芯片的实现原理)
对于我们要用好器件上的外设而言,比较实惠的还是memoryMap。 下图为OMAPL138器件的MemoryMap(摘自OmapL138的datasheet).

图2 OMAPL138 MemoryMap
从数据表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要从DSP访问DSPL2RAM,只要在DSP代码里访问0x0080,0000到0x0083,ffff

有的人可能要问题,要是我候通过ARM访问呢,那我们往下翻MemoryMap这个表(如下图)

图3 OMAPL138 MemoryMap Continued
只需要在ARM里访问物理地址0x1180,0000—0x1183,ffff   (当然是指物理地址,而不是操作系统内核地址或是用户空间地址)。

前面说了各个处理器怎么看外设,尽管图一中也能看出ARM与DSP关系的一点端倪,但估计还有很多人在疑惑ARM与DSP这小两口怎么是什么关系。(废话,你都说是小两口了)。
我们总结一下图1及图2,3所涉及到的MemoryMap表的的内容,我们就不难看现,其实ARM与DSP之间的关系就是如图4这样

图4  站在民政局的角度打量ARM与DSP的关系。
今天我们知道了ARM及DSP怎么通过SCR访问的外设,也知ARM与DSP是怎么XXOO的。

关于ARM与DSP XXOO的详细介绍,我们在下一讲介绍。
敬请期待。

网友:
恩,不错,浅显易懂

网友:
打好底子学应用

网友:
这么多人,还有丰厚的奖品,我也关注:D

网友:
看了一下OMAP-L处理器的介绍,觉得相当于ARM+DSP两个核放到一个片子上,把一些资源共享了。问题是这样的优势在什么地方,具体工作的时候是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还有价格会有多大的优势。

网友:
集成了ARM和DSP,简直超级航母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