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使用的注意事项、步骤及问题

楼主:
电烙铁使用的注意事项
一、电烙铁使用前应检查使用电压是否与电烙铁标称电压相符;
二、点烙铁应该接地;
三、电烙铁通电后不能任意敲击、拆卸及安装其电热部份零件;
四、电烙铁应保持干燥,不宜在过份潮湿或淋雨环境使用;
五、拆烙铁头时,要关掉电源;
六、关电源后,利用余热在烙铁头上上一层锡,以保护烙铁头;
七、当烙铁头上有黑色氧化层时候,可用砂布擦去,然后通电,并立即上锡;
八、海绵用来收集锡渣和锡珠,用手捏刚好不出水为适;
九、焊接之前做好“5S”,焊接之后也要做“5S”。

电烙铁温度的设定
一、温度由实际使用决定,以焊接一个锡点4秒最为合适。平时观察烙铁头,当其发紫时候,温度设置过高。
二、一般直插电子料,将烙铁头的实际温度设置为(330~370度);表面贴装物料(SMC)物料,将烙铁头的实际温度设置为(300~320度)
三、特殊物料,需要特别设置烙铁温度。咪头,蜂鸣器等要用含银锡线,温度一般在270度到290度之间。
四、焊接大的组件脚,温度不要超过380度,但可以增大烙铁功率。

组件焊接步骤步骤
一、预热:
烙铁头成45度角,顶住焊盘和组件脚。预先给组件脚和焊盘加热。
烙铁头的尖部不可顶住PCB无铜皮位置,这样可能将板烧成一条痕迹;
烙铁头最好顺线路方向;
烙铁头不可塞住过孔;
预热时间为1~2秒。

二、上锡:
将锡线从组件脚和烙铁接触面处引入;
锡线熔化时,掌握进线速度;
当锡散满整个焊盘时,拿开锡线;
锡线不可从直接靠在烙铁头上,以防止助焊剂烧黑;
整个上锡时间大概为1~2秒。

三、拿开锡线:
拿开锡线,炉续放在焊盘上;
时间大概为1~2秒。

四、拿开烙铁:
当焊锡只有轻微烟雾冒出时候,即可拿开烙铁;
焊点凝固。

焊接问题:
1.形成锡球,锡不能散布到整个焊盘?烙铁温度过低,或烙铁头太小;焊盘氧化。
2.拿开烙铁时候形成锡尖?
烙铁不够温度,助焊剂没熔化,步起作用。
烙铁头温度过高,助焊剂挥发掉。
焊接时间太长。
3.锡表面不光滑,起皱?烙铁温度过高,焊接时间过长。
4.松香散布面积大?烙铁头拿得太平。
5.少锡?加锡太少。
6.锡珠?锡线直接从烙铁头上加入。加锡过多。烙铁头氧化。敲打烙铁。
7.PCB离层?烙铁温度过高,烙铁头碰在板上。
8.黑色松香?温度过高。

网友:
啥,烙铁还有这么么讲究

我感觉有点象军训

网友:
更讲究的还有~~

网友:
这么详细啊,不错

网友:
总结的太好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