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压力闭环是怎样实现的

楼主:
用伺服阀进行输出压力控制时,采用plc模拟量模块给定伺服阀信号或接受传感器反馈信号。开始时,压力达不到设定值,模拟量输出增加,阀的开度也增大,压力达到设定值时模拟量输出
保持当前值不变了(对于PID控制来说应该是这样的),但只要阀有开度,液压缸就会一直向前,压力还会继续增加,直到溢流阀溢流为止,所以对伺服阀的压力闭环有点糊涂了。

网友:
液压系统的压力是由负载决定的,可以通过反馈适当改变伺服阀的开口量,此时执行元件动作改变,进而使负载力变成我们所希望的理想值。当然控制方法肯定不能用简单的比例控制,可能要根据系统实际情况来确定控制方法。

网友:
只要阀有开度,液压缸就会一直向前,压力还会继续增加,直到溢流阀溢流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