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CE系统中,如何把NAND虚拟成U盘

楼主:
我是用的是YC2440,现在想把nand的一块虚拟成U盘,插在PC上能够识别

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

哪位大侠能够给点建议?

===================================

网友:
一般驱动里应该有吧??
如果没有的话 建议参考下华禹的方案 他做的 不是个手机开发板吗?应该有这功能的。
我做过Linux下的 micro2440的
他给的驱动里面就有的 但是 是不能用的 就是说 能够虚拟成U盘 拷小文件没有问题 但是 拷一个大文件 就不行了 修修改改 就OK啦的。
如果自己来写的话 就太麻烦了 还是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