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辨别手机电池真伪

楼主:
机电池的使用寿命是有限的,所以有时候手机还好好的,但电池已经很不经用了,这个时候,买一块新的手机电池就成为必须的了。作为一个手机用户,面对市场上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电池该如何选择呢?下面,笔者就教你几招,希望能帮助大家提高对手机电池的认识。

  1.比较电池容量的大小。一般的镉镍电池为500mAh或600mAh,氢镍电池也不过800-900mAh;而锂离子手机电池的容量一般都在1300-1400mAh之间,所以锂离子电池充足电后使用的时间约是氢镍电池的1.5倍,是镉镍电池的3.0倍左右。如果发现您所购买的锂离子手机电池块工作时间并没有宣传的或说明书上规定的长,就有可能是假冒的。

  2.看塑胶表面及塑胶材质。正品电池防磨面均匀,采用的是PC材质,无脆裂现象;假冒电池无防磨面或过于粗糙,采用的是再生材质,易脆裂。

  3.所有正品的手机电池,外观上应该是整齐的,没有多馀的毛刺,外表面有一定的粗糙度且手感舒适;内表面则手感光滑,灯光下可看到细密的纵向划痕。电池电极与手机电池片宽度相同,电池电极下方相应位置标有[+]、[-]标记,电池充电电极的隔离材料与外壳材料相同,但并非一体。

  4.对于原装电池,它的电池表面色泽纹理清晰、均匀、乾净、无明显划痕及损伤;电池标志应印有电池型号、种类、额定容量、标准电压、正负极标志、制造厂名。手感要光滑无阻塞,松紧适宜,与手配合良好,锁扣可靠;五金片无明显划痕及发黑、发绿现象。如果我们购买的手机电池与上面的现象不符合的,可以初步断定是假货。

  5.目前,许多手机生产厂商也从自身的角度出发,通过努力提高工艺水准,来提高手机及其配件的造假难度,从而进一步遏制假货水货泛滥的现象。一般正规的手机产品及其配件要求在外表上必须做到一致性。因此我们如果把买回来的手机电池装上时,应该仔细对照一下机身与电池底壳?色,假如色泽光暗一致,就是原装电池。否则,电池本身较暗淡无光泽,就有可能是假电池。

  6.观察充电的异常情况。一般,正品手机电池内部应有过流保护器,在外部短路等导]致电流过大的情况下,自动切断回路,以免烧毁或损坏手机;锂离子电池另具有过流保护线路,当使用不规范电器,交电电流过大时也会自动切断电源,导致充不进,在电池正常情况,可自动恢复到导通状态。如果,我们在充电的过程中,发现电池严重发热或者冒烟,甚至爆炸,说明电池肯定是假的。

  7、仔细看防伪标志。比如贴纸下暗藏斜印的NOKIA字样,就是其中窍门。清晰无瑕是原厂产品;暗淡失色是冒牌产品。

  如果细看,还可能发现制造者的名字。例如对于摩托罗拉电池,它的防伪商标是呈菱形,并且无论从任何角度看,都可以闪烁有立体效果,而Motorola,Original及印刷又清晰的话,便属正品。相反,一旦色泽暗淡,立体感不足 ,字样模糊,便有可能是假货。

  8.测量电池块的充电电压。如果用镉镍、氢镍电池块假冒锂离子手机电池块,就必须由5个单体电池组成,单个电池的充电电压一般不超过1.55V,电池块的总电压不超过7.75V。当电池块的充电总电压低于8.0V时就有可能是镉镍、氢镍电池。

  9.借助专用工具。面对市场上的手机电池的种类越来越多,而假冒的技术也是越来越高明,一些大公司也在不断地提高防伪技术,例如新款诺基亚的手机电池,它在标志上进行了特殊的处理,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棱镜来识别,而这种棱镜只有诺基亚公司才有。因此,随著防伪技术的提高,我们也就很难从外观上来识别真假了。

  10.利用专用检测器。手机电池的品质,单从外观上难辨优劣。为此,市场上推出了一种手机电池检测仪,该电池检测仪能对电压在2.4V-6.0V之间,容量在1999mAH以内的锂、镍等各种电池的容量、品质进行检测判别,并具有启动、充电、放电等功能。全部过程由微处理器按电池特性进行控制,可实现数位显示被测电压、电流、容量等技术参数。

  11.锂离子手机电池外部一般标有英文7.2Vlithiumionbattery(锂离子电池)或7.2Vlithiumsecondarybattery(锂二次电池),7.2Vlithiumionrechargeablebattery(锂离子充电电池)。所以在购买手机电池时一定要看清电池块外表的标志,防止因为没有看清电池类型而将镉镍、氢镍电池误认为锂离子手机电池。

  12.大家在辨别真假电池的时候,常常会忽视了一个小细节,那就是电池的触片。因为各种名牌的真手机电池,它们的触片大都是经过退火处理的,应该是亚光的,而不是发亮的,所以根据这一点可以初步判定一下手机电池的真伪。另外还要仔细观察一下触片的颜色,假的手机电池的触片往往是铜制的,所以它的颜色发红或发白,而真的手机电池应该是这种纯正的金$,发红或发白就都有可能就是假的。

  看了以上的12点,现在你是否对手机电池有了一定的了解呢?希望可以帮助你买到货真价实的手机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