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电路隔直电容的困惑

楼主:
PA输出是50ohm,开关输入是50ohm和开关之间用50ohm微带线连接,PA输出插入电容隔直流,电容怎么选取?插入电容是不是电路就不匹配了,该怎么处理?

网友:
我是学习的新手不知道,我只是来看看的

网友:
高频电路一般用皮法(Pf)级,低频电路一般用微法(uf)级,由于电容器的隔直流通交流作用,所以在多级交流放大电路中都需要用一个电容器来连接(耦合),这样使得各级放大电路的直流工作点可独自调整,这是耦合电容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