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固化程序不成功?请高手指点

楼主:
最近在调试一块FPGA的板子时发现下载有些问题

板子功能已经调通,JTAG下载sof文件正常运行

使用jtag口下载转换好的JIC文件和使用AS口下载pof文件都提示正常,软件下载ID校验等都OK,但是在板子重新上电之后就不能工作

不太清楚问题所在,请大侠们指点~~~

相关的配置电路如下图所示:

FPGA:EP2C5T144C8  串行FLASH:EPCS1SI8  软件版本:Quartusii 9.1

相关的JIC文件配置如下:

网友:
貌似FPGA芯片上少引了一根线

网友:
ncso引脚没有引出来

 你再查看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试试挨个检查配置芯片与FPGA的连接。

网友:
EPCS口问题

感觉有可能是EPCS口的电源应该是VCC3.3,你的图上画的是VCC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的确用的是3.3v,但是电源芯片转出来是3.9 ,实测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连接了吧,FPGA芯片的ncso连接AS接口的8脚,再与配置芯片的1脚相连

网友:
几个上拉电阻是否虚焊,同样的现象我碰到过,就是有个上拉电阻虚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仔细检查过,发现电路连接正常,偶然的尝试把R7短路竟然正常了,好像是屏蔽了nstatus的重配置复位低脉冲就正常了……非常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