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液晶驱动

楼主:
最近在用一种叫WXCAT35-TG3#001的TFT彩色屏,原想用HDL程序来驱动它,不过资料很少,没看懂它的工作原理。希望大侠们能够给予点帮助

如果哪位写过有关程序的话希望也教我一下,谢谢啦~

PS:我找到的数据手册

网友:
    这个TFT面板能接受并行接口,需要提供数据、时钟、行同步、场同步信号。

    有些处理器、单片机提供这种TFT面板接口输出,可以直接连接。

    没有提供这种TFT面板接口输出的处理器、单片机需要加外围的驱动电路。如果你用FPGA作为驱动电路,用HDL正合适。

网友:
带LCD控制器的ARM可以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