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P的参数快速设置(3)

楼主:
3 按一下M键,此时,液晶屏上行显示:MENU LEVEL;下行显示DIAGNOSTICS(诊断)。按一下键,液晶屏下行显示变为SETUP PARAMETERS(设定参数),按一下M键(进入下一级子菜单),液晶屏上行显示:SETUP PARAMETERS,(原来在液晶屏下行显示的内容到了液晶屏的上行,液晶屏下行显示:RAMPS;按数下键,直至液晶屏下行显示:FIELD CONTROL(磁场控制)。按一下M键(进入磁场控制参数),液晶屏上行显示:FIELD CONTROL;下行显示:FIELD ENABLE(磁场使能)。按一下键,下行显示:FLD CTRL MODE IS(磁场控制模式选择)。按一下M键,液晶屏上行显示:FLD CTRL MODE IS;下行显示:VOLTAGE CONTROL(表示励磁为电压控制)。按一下键,液晶屏下行显示变为CORRENT CONTROL(将励磁改为电流控制,在实时控制中,一般都将磁场控制选择为电流控制,上列中,既将磁场电流控制在12.5A)。按一下E键(回到上一级菜单),使液晶屏上行显示:FIELD CONTROL;下行显示:FLD CTRL MODE IS。按一下键,使液晶屏下行显示:FLD VOLTAGE VARS(磁场电压变量值),再按二下M键,液晶屏上行显示:RATIO OUT/IN;下行显示:90%。如磁场以电压方式控制,改变此百分比值,既可改变磁场电压输出,在上列中,此值应设置在180÷380×100%=47.4%。按E键,使液晶屏上行显示:SETUP PARAMETERS,下行显示:FIELD CONTROL。按数下键,使液晶屏下行显示:CURRENT LOOP(电流环)。按一下M键(进入电流环参数),此时,液晶屏上行显示:CURRENT LOOP;下行显示:CURLIMIT/SCALER(主回路电流定标),按数下键,直至液晶屏下行显示:REGEN MODE(再生方式)。按一下M键,液晶屏上行显示:REGEN MODE;下行显示:ENABLED;此时可根据选用的调速器情况选择再生方式,如调速器为可逆的590C直流调速器,再生方式应选择ENABLED(电机工作在四象限运行);如调速器为不可逆的591C直流调速器,再生方式应选择DISABLED(电机工作在二象限运行)。按E键,使液晶屏上行显示:CURRENT LOOP;下行显示:REGEN MODE。按数下键,直至液晶屏上行显示:CURRENT LOOP;下行显示:AUTOTUNE。合上主回路开关,按一下M键,液晶屏上行显示:AUTOTUNE;下行显示:OFF;按一下键,使液晶屏下行显示:ON(准备做电流环自整定);做自整定是在AUTOTUNEON的条件下,按正常运行步骤启动调速器,但此时由于是在自整定状态,调速器封锁磁场输出,所以电机不运转或慢速运转,如电机转速超过电机额定转速的20%,自整定将会失败,此时应用东西夹住电机的轴承,使其堵转,调速器自整定时,六个指示灯中的第二个指示灯在闪烁,其余五个指示灯全亮,由于磁场封锁,所以此时主回路电流较大,交流电抗器会发出流过大电流的响声。自整定一般做3次,3次所得的比例增益(PROP GAIN)、积分增益(INT GAIN)和电流断续点(DISCONTINOUS)数值不应相差很大,如数值相差很大,应查找原因,或与我司联系,3次自整定做好后,取一组中间值既可。

    4 此时可将整定好的参数保存一下。保存参数的方法如下:按几下E键,直至液晶屏上行显示:MENU LEVEL;下行显示:SETUP PARAMETERS。按数下键,直至液晶屏下行显示:PARAMETER SAVE(参数保护);按一下M键,液晶屏上行显示:PARAMETER SAVE;下行显示:UP TO ACRION。按一下键,液晶屏下行显示:SAVING,几秒钟后,变为FINISHED显示,参数存储结束。

信息来源:365电气商城 www.comeon365.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