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端访问PCI9054内部寄存器只能写,不能读

楼主:
做PCI9054,使用的是一块PCI9054+FPGA的板子,插在PC机的PCI插槽上,从PC机配置发起DMA传输或者Target传输都没有问题,可是基于项目的需要,想从Local端,也就是FPGA端发起一个DMA传输,这就需要对PCI9054的内部寄存器(DMA相关的寄存器)进行设置,我按数据手册上的时序写了一个程序,通过QuartusII的内部逻辑分析仪查看,能够正确读到内部寄存器中的内容,可是我写内部寄存器之后,用PLXMon 查看或者再次读内部寄存器的时候均发现寄存器的值根本没有变化,写的时序都是完全符合数据手册5-36页的时序图.

网友:
1. 上面的问题,还不能确定是否是写的时候出问题。有可能写寄存器写对了。而是读寄存器时序不对,或操作的方法不对,需要仔细核对DATASHEET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