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脉冲RD的上升沿将内存的数据读到芯片的数据端口DOUT,怎样实现?

楼主:
可以让这个脉冲信号直接做clock使用吗?? 例如下面这样写:
always @(posedge RD )
  DOUT_EN==1'b1;
产生一个enable 信号,

综合时要对这个RD create clock 吗??

网友:
LZ的这种写法,在FPGA中肯定会把RD作为时钟处理,这样RD与系统时钟的之间的完整性不好把握。建议LZ使用全同步的写法如下:

always @(posedege clk)

  Rd_reg<=Rd;

 if( (Rd_Reg=='1') & (Rd=='0'))

     DOUT_EN<=1'b1;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