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控制sdr sdram 如何扩展

楼主:
最近用FPGA做了一个SDRAM的控制器,原来是接一片SDRAM, 已经调试OK, 现在需要扩展容量, 不知道两个SDRAM要怎么接?一片SDRAM的容量是256MBIT,  数据线是16位的. 到网上查了一下, 说是只要把两个SDRAM的片选信号分开就行了,其它的控制线,数据线全部连接在一起. 可我的疑问是SDRAM需要不停的刷新,如果把一片SDRAM的CSB置为"1",它还能刷新吗?数据会不会丢失呀?另外SDRAM工作前都要设置模式寄存器,两片SDRAM该如何设置呢?是同时还是分开设置呢?有那位高手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望指教!

网友:
没玩过两片

不过你注意CS=1,是自刷新(不要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