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PC 创建错误

楼主:
QuartusII 9.1中的SOPC BUILDER创建一个简单的片上系统时,点击generate报错如下:

Generation skipped because the system has validation errors.

我是按照一个示例逐步添加各组件的,但到了最后在选项卡上只有System contents和System generation,没有出现示例中的Nios II More "cup_0" Settings.点击Generate后在System generation选项卡下出现以下信息

Generation skipped because the system has validation errors.

网友:
Generation skipped because the system has validation errors

由于系统固有错误,这个生成动作被取消,出现这个问题,通常软件自身的问题,可能你的软件没有安装好或的你软件破解不充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