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怎么结果不对,请帮忙分析!

楼主:
module signalcreat(clk,out);
    input clk;
    reg[5:0] data;

    reg a;

    output out;
    reg out;
     initial
     begin
         a=1;
     data=6'b100111;

    out=1;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a<=data[5];//记录data移位之前的最高位
       data<=(data<<1);
       data[0]<=a;//将data原来的最高位反馈到移位后的data的最低位

        out<=data[5];

     end

     initial #1000 $stop;
endmodule

测试模块
`timescale 10ns/1ns
module signalcreat_tb;
    reg clk;
    wire out;

    initial
    clk=0;

    always
   #5 clk=~clk;

signalcreat   U(clk,out);
initial $monitor($time,,,"clk=%d out=%d",clk,out);
endmodule

网友:
程序分析如下:

初始化:

    寄存器a 赋值1;寄存器data 赋值100111; 输出OUT 初始为1;

always 模块的作用:

   a<=data[5]; // 该程序执行的结果,使得a=1;

   data<=(data<<1); //程序执行的结果,使得data=001110;

   data[0]<=a; //程序; // 程序执行的结果,使得data=001111;

不知道,上面这种执行结果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