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和时序问题

楼主:
用一个单片机stc89le52rc的p0口和cpld的8个i/o口相连,在寻址的时候为什么基地址从0xff00开始呢,cpld和单片机之间的数据传输是不是不虚言考虑时序啊?

网友:
1. 可以肯定的说单片机与CPLD数据传递需要考虑时序。至于为啥P0寻址地址从0XFF00开始,这个与程序规划有关,程序规划的段地址为0XFF00,则访问P0可需要从0XFF00开始。

2. CPLD访问单片机P0口的数据或传递数据给单片机P0,我想单片机的以下信号是需要给CPLD的,P0口8位数据地址复用信号、地址锁存信号、单片机的读写信号。

3. CPLD通过访问地址锁存信号,判断P0口8位数据的传递信息类别,是地址还是数据。读写信号判断数据传递的方向,此外还要注意总线信号的不使用即时给赋值高阻态!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