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动态显示芯片内核温度

楼主:
通过JavaScript周期500ms发送XMLHttpRequest的方式,获取芯片内核温度,不用刷新网页,可以动态显示的一种简单方法。
function gettemp()
{
  var gettemp = false;
function gettempComplete()
{
if(gettemp.readyState == 4)
{
if(gettemp.status == 200)
{
document.getElementById("temp").innerHTML = "
" + gettemp.responseText + "
";
}
}
}

 if(window.XMLHttpRequest)
{
gettemp = new XMLHttpRequest();
}
else if(window.ActiveXObject)
{
gettemp = new ActiveXObject("Microsoft.XMLHTTP");
}
if(gettemp)
{
gettemp.open("GET", "/gettemp?id=" + Math.random(), true);
gettemp.onreadystatechange = gettempComplete;
gettemp.send(null);
t=setTimeout('gettemp()',500)//这里每隔500ms就调用一次。

网友:
有意思。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

网友:
   有意思!   今天我也自己写了,用ad采样,还有自身带有的温度传感器,测量了芯片的温度

         只要修改网页的javascript  那程序还要修改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不错哦。 总体来说有三步: 1.在网页html中要是显示温度的地方放置 DIV标签。如我上边用的“temp”标签,放在了 “当前芯片内核温度的后边”。
当前芯片内核温度:
-
摄氏度

2.依照上边的例子修改一下JavaScript的代码。主要是名称上要保持一致。 3.最后在lmi_fs.c的fs_open()函数中,添加如下代码,注意名称要和JavaScript中的保持一致。
if(strncmp(name, "/gettemp?id", 11) == 0)
{
static char pcBuf[16];
usprintf(pcBuf, "%d", io_gettemp());
ptFile->data = pcBuf;
ptFile->len = strlen(pcBuf);
ptFile->index = ptFile->len;
ptFile->pextension = NULL;
return(ptFile);
}

以上三步,基本上应该就可以了。 [ 本帖最后由 academic 于 2010-11-30 09:01 编辑 ]

网友:
   啦啦  谢谢啦    敬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它的调用关系是这样的,首先在载入网页后调用gettemp()
,然后gettemp()再调用t=setTimeout('gettemp()',500),然后就每隔500ms浏览器调用gettemp()周期发送get请求。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上原码

网友:
 必须要上传源码,只是前阵子觉得这个太简单了。后来一看还是有点意思。当前我片子的温度是43摄氏度,当用手指按住芯片后,会发现有点烫手,且显示的温度立即开始下降。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啊。

我发现,使用PLL时 50Mhz,温度在43度左右。

使用OCS8Mhz温度在37度左右。频率降低了6倍,温度也下降了6度,呵呵。

这里边是bin文件,下载到8962板上可运行

这是源码

网友:
楼主你这个程序怎么样呀,能不能用个文档说明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程序挺简单的,看看源码就知道了。呵呵,过几天我再写写。

网友:
还是每隔500ms更新一下,上图显示的芯片温度大概是37度左右吧。

呵呵,再更新一下,做了上面这样的一个温度计,动态显示芯片内核温度。其实,只要JavaScript有一定基础的人就很容易做出来啊。

bin文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在EEWord送的8962试用版做的,IE浏览器打不开,可以试试firefox。

网友:
在这里附上我用到的这个JavaScript仪表库,从网上下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它这个库里边JavaScript比较复杂,但是用起来却很容易,

里边还有两个应用的例子,我把它和我前几天的那个结合起来,就做出了上面这个温度计。

一般的浏览器可能打不开,试试Firefox。

源程序基本上没变,只是把网页代码改变了。

在原来的工程文件夹下创建了一个webs文件夹

bindows_gauges中的内容保持不变,

将Gauges文件夹下只留下g_vertical_01.xml文件。

网友:
按照说明配置温度没有显示???

academic:你好!能否帮助看看源代码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个是整个index.html文件,简单吧。 <html>
 <head>
 <title>温度显示</title>
 <meta http-equiv="Content-Type" content="text/html; charset=utf-8">  <!-- Import the bindows gauges javascriptpackage -->
   </head>
 <body>  <!-- Create a div to hold the gauge -->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 Load the gauge into the div
  var gauge = bindows.loadGaugeIntoDiv("gauges/g_vertical_01.xml", "gaugeDiv");</P> <P>  var interval = 500;
  function updateGauge() {

   function gettempComplete()
       {
           if(gettemp.readyState == 4)
           {
             if(gettemp.status == 200)
             {

                         gauge.needle.setValue(parseInt(gettemp.responseText,10));

             }
           }
       }

    if(window.XMLHttpRequest)
       {
       gettemp = new XMLHttpRequest();

       }
       else if(window.ActiveXObject)
       {
       gettemp = new ActiveXObject("Microsoft.XMLHTTP");

       }
       if(gettemp)
       {
       gettemp.open("GET", "/gettemp?id=" + Math.random(), true);
       gettemp.onreadystatechange = gettempComplete;
       gettemp.send(null);
       }

   </P> <P>  }
  setInterval(updateGauge, interval);</P> <P> </script>
 </body>
 </html>   这里我没有使用最开始用的setTimeout(),而是setInterval(updateGauge, interval);它们俩功能差不多,我觉得后者更好一些。 webs文件夹我也打包奉献,里边有这个文件。 可以复制一个makefsfile到工程文件目录下,如上边的我的是showtemp_web DOS环境下进入到makefsfile所在的目录: 输入,makefsfile -i webs -o io_fsdata.h -h -r 回车 即可转换网页文件,这个由于插入的javaScript库比较多,所以生成的网页数据比较大,也可以不采用这种方法,把网页数据都放到SD卡中,就不用转换网页文件了。不过如果有JavaScript高手能够对这个库简化一下,更好。 编译,下载。之后即可。   [ 本帖最后由 academic 于 2010-12-16 08:51 编辑 ]

网友:
请问下楼主,你给的这个程序,我怎么样才能下到板子上啊,用的什么编译环境呀,没看到可执行文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n文件在12楼,用的Keil环境,可以用LM Flash Programer下载啊。

网友:
已经跑起来了

学习,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图片请以附件形式上传

网友:
在enet_io中的显示

谢谢academic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帮我看一下,为什么我提示这个错误,我也是改得enet_io这个工程,用的zgl的板子,是用i2c获取的温度

网友:
Error[Pe081]: more than one storage class may not be specified            C:\StellarisWare\boards\ek-lm3s8962\enet_io\io_fsdata.h 9

楼主为什么我改了你说的那三个位置,可是io——fsdata.h提示一个错误,也就是下面这一行出现了这个错误,为什么啊?

static const unsigned char data_404_htm[] =

网友:
我试试

用I2C获取温度值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程序可以下载了,可是显示的网页还是之前的,还是没显示温度,能不能帮我看一下,我的QQ626699153

网友:
截图看看

页面截图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跟你在22楼发的html的应该是一样的,可是温度不显示。能不能问你一下,makefsfile.exe的用法,就是在doc跳到makefsfile.exe的目录下然后用makefsfile -i fs -o fsdata.h 这个命令就行了吧,我用的是IAR的环境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发现不管我怎么改html文件,然后用makefile生成二进制代码,fsdata.h 依然没有改变,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具体的makefile文件该如何去使用,怎么样才能改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其实你的fsdata.h并没有编译进去,你的程序中采用的名字是io_fsdata.h。而你makefsfile 生成的是fsdata.h,这怎么行呢?两个地方的文件名必须是一样的。

网友:
为什么我的例子总是提示头文件包含路径有问题呢?

  用keil mdk 编译楼主的程序的时候,已经把文件都添加了,为什么还是提醒头文件包含路径有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按照下面的方法去建立工程或者添加头文件。多编译尝试几次就会了。
下边这个帖子中介绍的建立工程的方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22963-1-2.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方法呢?很想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说的是采用javascript还是CGI对吧?如果只是简单的工程,用javaScript比较好,如果比较系统的话,就用CGI。还有一个就是看你自己喜欢和熟悉哪种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类似这样的 错误 keil 的报错                                                          lmi_fs.c(10):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utils/lwiplib.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网友:
还是路径的问题,你可以在TI StellarisWare中复制以下几个文件夹到一个文件夹,将上边下载的工程文件放到projects下,应该就可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22963-1-2.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似乎多包涵了一层,改为..\..\third_party\lwip-1.3.2\src\include\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谢版主的热心回答
呵呵
真不好意思,问题找到了 是..\..\third_party\lwip-1.3.2的版本问题,你的路径是..\..\third_party\lwip-1.3.1的,居然没看清,实在抱歉

网友:
站在楼主肩膀上进一步学习LM3S网络

网友:
请教lz,为何我的板子按照例程拷贝进去后,还是ping不通呢?

网友:
很有意思

网友:
插了网线,提示本地网络一直在连接,是什么问题

网友:
好玩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否把修改后的enet_io工程发上来,刚入门,按做法做了,没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为什么我打开lz的程序,发现里面缺少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是路径的问题,放到 正确的路径再打开就没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如何修改网页的javascript 啊?我是菜鸟,能否告诉我一下

网友:
仪表库不错,收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