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虾指点一下 stellaris LwIP例程的程序流程!

楼主:
如题,比如说有个数据从上位机发过了,程序是如何处理的?
貌似 例程用systick 中断和Ethernet硬件中断来处理的,不过看中断程序跳过来跳过去的,不太明白其处理流程,盼指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过SysTickIntHandler()软件挂起lwipEthernetIntHandler()中断,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避免中断重入和把对lwIP协议栈的所有调用都放到这一个中断函数里边。
  那么也就是说进入到lwipEthernetIntHandler()这个中断函数有两种基本的情况:
一是每隔10ms的软件挂起触发中断,会进入到这里边给lwIP协议栈用到的各个时钟进行更新。
二是当有RX FIFO中至少有一个帧时或者TX FIFO中有一个完整的帧时,将产生接收或发送中断,也会进入到这个中断里。
这是我的一点理解。

网友:
fred

楼上的兄弟的看法,我也赞同.
后续如果有交流,请加QQ:12466966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