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中断请教

楼主:
    请教各位,最近在学习UART的程序。写了个简单的发送,可是调试时发现,程序跳不进中断服务程序。

    1。已打开UART中断;

    2。已打开发送中断;

    3。已打开总中断;

    4。已在STARTUP中申明中断服务程序。

    请问我还该检查哪个方面呢,谢谢!!

网友:
在启动函数Startup.S中添加UART中断函数名

网友:
呃,我已经在startup里填加了呢,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发送一般不需要在中断中做吧?接收才通过中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