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上面写着16M/38M......我可能想多了

楼主:
刚接触555的时候,我知道555最高频率不会超过500K,后来听说有所提高,刚才百度的时候,看到一个说最高2M。

最近,我在整理我的元器件,无意发现,有几块NE555上面写着 16M或者38M。

但是百度了没反应。

想去 ALLDATESHEET,发现进不去。在坛子里搜索,有82款,却没一款后面带着这样的字眼的。

现在我把我手上这几块的所有字样写上来,看哪位仁兄见多识广,给小弟说说

NE555 16M K101G4

NE555 38M K9N8G4.

想来,你们应该是可以理解我哪里想多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没有见过哪家把器件参数直接标在器件上面的,那个16M应该是生产日期,批次或者产地的代号。
看IC是哪个厂家的找他们代理问一下具体情况。

PS:市场上不同IC批次质量会有差异,买IC时通常看这些代码来确认批次和地产。

网友:
我也没听说过NE555能到那么高的频率.估计是生产批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来,必须的,肯定是型号批次

网友:
不清楚呢。。。
有知道的说说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