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LM3S8962开发-DS18B20温度采集(6)

楼主:
    在嵌入式系统中,温度采集的需求很普遍,相对以前的模拟器件,比如热电偶,铂金温度传感探头,都是根据温度发生变化时器件的电阻率也发生变化的原理来工作的。进行温度采集时必须进行AD转换,比较麻烦。要采集多路温度时,要多余的AD转换器或者复用器,成本比较高。但是MAXIM公司生产的1-wire总线温度传感器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在一根io线上能够连接足够多的传感器,而且全是数字信号。
    以前在AVR下做过DS18B20的调试,但仅仅是大致了解一下协议,把老外的代码修改,运行并显示出温度来就完事了,并没有认真细致地去了解协议,分析问题。但是这次的移植,从网上并没有搜索出来有用LM3S系列单片机驱动DS18B20的信息,所以一切要从头开始,经几天的协议学习,以及昨天一天的代码移植,LM3S开发板终于能在串口上输出温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问一下,DS18B20是和LM3S8962的那两个管脚连接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GND,PC7,VCC_5V,由于其它管脚大部分用在TFT液晶上了,所以IO资源很紧缺.串口是115200.
DS18B20的数据管脚和VCC要加一个上拉电阻.
由于现在时间比较紧张,文档什么的都还没写,以后会慢慢完整.

网友:
值得学习学习!!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楼主,你的TFT跟8962是直接相连的?不用加电平转换芯片也能驱动吗

网友:
能直接驱动。

网友:
怎么全是繁体字啊?还有直接传个工程不挺好的么,你这样,我不好移植到LM3S811上啊!o(︶︿︶)o 唉

网友:
linux移植需要考虑单片机flash和SDRAM的大小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