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调试的基本步骤

楼主:
 一、变频器的空载通电验
  11 将变频器的接地端子接地。
  21 将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子经过漏电保护开关接到电源上。
  31 检查变频器显示窗的出厂显示是否正常如果不正确应复位否则要求退换。
  41 熟悉变频器的操作键。
  一般的变频器均有运行(RUN) 、停止(STOP) 、编程(PROG) 数据P确认(DATAPENTER) 、增加(UP▲) 、减少(DOWN") 6 个键不同变频器操作键的定义基本相同。此外有的变频器还有监视(MONITORPDISPLAY) 、复位(RESET) 、点动(JOG) 、移位(SHIFT) 等功能键。

  二、变频器带电机空载运行
  11 设置电机的功率、极数要综合考虑变频器的工作电流。
  21 设定变频器的最大输出频率、基频、设置转矩特性。VPf 类型的选择包括最高频率、基本频率和转矩类型等项目。最高频率是变频器电动机系统可以运行的最高频率由于变频器自身的最高频率可能较高当电动机容许的最高频率低于变频器的最高频率时应按电动机及其负载的要求进行设定。基本频率是变频器对电动机进行恒功率控制和恒转矩控制的分界线应按电动机的额定电压进行设定。转矩类型指的是负载是恒转矩负载还是变转矩负载。用户根据变频器使用说明书中的VPf 类型图和负载特点选择其中的一种类型。通用变频器均备有多条VPf 曲线供用户选择用户在使用时应根据负载的性质选择合适的VPf 曲线。如果是风机和泵类负载要将变频器的转矩运行代码设置成变转矩和降转矩运行特性。为了改善变频器启动时的低速性能使电机输出的转矩能满足生产负载启动的要求要调整启动转矩。在异步电机变频调速系统中转矩的控制较复杂。在低频段由于电阻、漏电抗的影响不容忽略若仍保持VPf 为常数则磁通将减小进而减小了电机的输出转矩。为此在低频段要对电压进行适当补偿以提升转矩。一般变频器均由用户进行人工设定补偿。日立J300 变频器则为用户提供两种选择:自行设定和自动转矩提升。
  31 将变频器设置为自带的键盘操作模式按运行键、停止键观察电机是否能正常地启动、停止。
  41 熟悉变频器运行发生故障时的保护代码观察热保护继电器的出厂值观察过载保护的设定值需要时可以修改。变频器的使用人员可以按变频器的使用说明书对变频器的电子热继电器功能进行设定。电子热继电器的门限值定义为电动机和变频器两者的额定电流的比值通常用百分数表示。当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超过其容许电流时变频器的过电流保护将切断变频器的输出。因此变频器电子热继电器的门限最大值不超过变频器的最大容许输出电流。

信息来源:365电气商城 www.comeon365.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