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6.0在PLC与上位机通讯中的应用

楼主:
1、引言
  可编程控制器以其高可靠性,配置灵活和完善的功能,在工业控制系统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但对于操作员所需要的报表打印、趋势图形显示、工况查寻、参数在线修改等功能,PLC却不能直接方便地提供。所以通常采用计算机PC与PLC组成一个完整的监控系统。本文以台安TP02系列PLC为例,讨论用Visual Basic(VB)实现PLC与上位机的通讯。
  2、VB在通讯控件中的使用
  可编程控制器PLC与上位机PC之间的通信,下位机为PLC,基于其可靠性极高,主要承担控制功能,而上位PC机主要承担监察管理功能,有时兼备部分控制功能,如发出运行,停止命令。VB语言是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功能强、易学易用、主要是面向学习对象的程序设计语言。VB带有专门管理串行通讯的MSComm控件,只需设置几个主要参数就可以实现PLC与PC串行通讯。要完成通信必须设置MSComm的相关属性值:
  (1)CommPort:设置或传回通信连接端口代号
  (2)Settings:设置初始化参数。以字符串的形式设置或传回连接速度、奇偶校验、数据位、停止位等4个参数
  (3)PortOpen:设置或传回通信连接端口的状态
  (4)Input:从输入寄存器传 回并移除字符
  (5)Output:将一个字符串写入输出寄存器
  (6)InputLen:指定由串行端口读入的字符串长度
  (7)InBufferCount:传回在接收寄存器中的字符数
  3、软硬件之间:
  台安TP02与上位机PC通信时,为了实现两者的通信需要配备通信线。
  4、通信程序的实现
  4.1 通信初始化程序
  首先,在窗体开始设计之前,添加MSComm控件。
  4.2程序编写:
  4.2.1 通信控件MSComm1属性设置:
  MSComm1.CommPort = 1 设置端口号
  MSComm1.Settings = "19200,E,7,2" 设置通信参数
  MSComm1.InputLen = 0 设置读入字符串长度
  MSComm1.PortOpen = True 设置通信端口状态
  4.2.2 PLC运行程序:
  STX$ = "::"
  TransmitBuf$ = "01?5RUN"
  sum$ = CheckSum(transmitBuf$)
  ETX$ = Chr$(13)
  SXD$ = STX$ + transmitBuf$ + sum$ + ETX$
  MSComm1.Output = SXD$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12
  In1$ = MSComm1.Input
  4.2.3 从PLC读取资料,将寄存器内的数据资料在PC上显示以便观察监控(反应时间50ms):
  STX$ = "::"
  transmitBuf$ = "01?5MRVD000102"
  sum$ = CheckSum(transmitBuf$)
  ETX$ = Chr$(13)
  SXD$ = STX$ + transmitBuf$ + sum$ + ETX$
  MSComm1.Output = SXD$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20
  InData$ = MSComm1.Input
  Label2.Caption = Mid$(InData$, 10, 4)
  Label3.Caption = Mid$(InData$, 14, 4)
  4.2.4从PLC读取资料,将RelayC0001状态通过PC显示进行监控(反应时间50ms):
  STX$ = "::"
  transmitBuf$ = "01?5MCRC0001"
  sum$ = CheckSum(transmitBuf$)
  ETX$ = Chr$(13)
  SXD$ = STX$ + transmitBuf$ + sum$ + ETX$
  MSComm1.Output = SXD$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13
  In4$ = MSComm1.Input
  Coil$ = Mid$(In4$, 10, 1)
  C1% = CInt(Coil$)
  Label6.Caption = C1%
  4.2.5 设定Relay状态,将Relay设定为ON(反应时间50ms):
  Dim C1 As Integer
  STX$ = "::"
  transmitBuf$ = "01?5SCSY00011"
  sum$ = CheckSum(transmitBuf$)
  ETX$ = Chr$(13)
  SXD$ = STX$ + transmitBuf$ + sum$ + ETX$
  MSComm1.Output = SXD$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12
  In2$ = MSComm1.Input
  4.2.6 PLC停止运行:
  STX$ = "::"
  transmitBuf$ = "01?5STP"
  sum$ = CheckSum(transmitBuf$)
  ETX$ = Chr$(13)
  SXD$ = STX$ + transmitBuf$ + sum$ + ETX$
  MSComm1.Output = SXD$
  Do
  DoEvents
  Loop Until MSComm1.InBufferCount >= 12
  In3$ = MSComm1.Input

  4.2.7 VB6.0下CheckSum函数代码如下:
  Private Function CheckSum(transmitBuf$)
  L = Len(transmitBuf$)
  Add = 0
  Dim k, sum As Integer
  For k = 1 To L
  TJ$ = Mid$(transmitBuf$, k, 1)
  Add = Add + Asc(TJ$)
  Next k
  Do While Add >= 256
  Add = Add - 256
  Loop
  Add = 255 - Add + 1
  tempBuf$ = Hex$(Add)
  CheckSum = LTrim(tempBuf$)
  End Function

  5、结论
  PLC与上位机的结合,并通过VB6.0传送数据所构成的计算机监控系统,对于近距离传输数据的现场控制来说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解决方案。充分的利用的PLC的抗干扰性能和PC强大的图形显示,浮点运算的特点,与之有效地结合,最大限度,合理的利用资源。

PLC资料来源:http://www.comeon365.com/Product-A-15.html

网友:
不知道是否通过了啊~!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