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三点式震荡电路『紧急求教』

楼主:
这个震荡电路,一直调不出波形。不知道什么有什么错误之处。以前一样的电路调出过。不知道现在怎么出不来了。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1

网友:
没满足起振条件或振荡条件被破坏了

网友:
这个是别人以前设计好的。我只是帮忙重新做了电路板起振,但是就是振不起来。不知道这个的震荡条件应该满足什么。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震荡的条件是起振时环路增益大于1 稳定时环路增益等于1 就是在谐振频率下 AF=1 反馈回来的信号与输入存在的信号无相差 通俗点讲就是开始电路时正反馈(起振) 经选频网络 稳定时反馈系数为1(AF值) 你那个好像是有个地方没接地 我也不太记得了 可能是错的 你凑合看看吧

网友:
谢谢。这个电路通过电阻那儿接地。以前已经验证过了。也输出了波形。就是我重新画了电路板制作出来之后。不出波形了。想想有几方面原因:1、以前的电容很精确。达到0.0几我用的是大概数,例如9.7就约等于10了。9.33就约等于9了,2、以前的电容用的是金属聚化类的,现在用的是瓷片电容。不知道影响大不?谢谢。请各位大牛帮忙指教一下。

网友:
相位, 接入系数

网友:
看不懂什么东西

网友:
这是「逆向供电」接法的共射极组态系统,地端在集极侧,但三点式振荡的中点永远是接射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路可振与否,跟电源哪轨接地无关,LC 槽路若要这样接,反馈者必须是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