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FPGA做ddr2控制器引脚定义的问题

楼主:
现在做一个使用CYCLONE III系列的EP3C55做ddr2控制器,我这边使用的是一个8位的ddr2芯片,在FPGA里面用bank2的IO口专门做DDR2的pin接口输出,DDR2的引脚和bank2上面的专用DQ,DQS,DM连接,其余的引脚用来连接DDR的地址引脚和控制引脚,在FPGA里面配置好后,编译一直报什么VREF相关的错误,见附件图

请问,在做ddr2控制器时定义是否不能在一个BANK里面同时定义全部的DDR2数据地址引脚,在QUARTURS软件里面有没有关于VREF的相关设置呢,请各位都能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DQS需要用专用管用,Vref要接0.9v

网友:
ddr2控制器的引脚是专用的。

网友:
https://home.eeworld.com.cn/?95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