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mdk下载的问题!!很奇怪 的flash err

楼主: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00012FH  (Flash=40H  Required=47H) !
程序在keil4下下载,编译与链接都没有问题,但是,下载到8962开发板过程中,出现了这个问题:
提示说是:flash err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000134H  (Flash=00H  Required=62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000135H  (Flash=06H  Required=B6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000136H  (Flash=10H  Required=70H) !

Contents missmatch at: 00000137H  (Flash=07H  Required=47H) !

网友:
确实很怪,应该是程序的那个地方写的不对,我好像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好好查查你的代码吧

网友:
楼主还可以试试关闭后重启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可能是你没有选择 擦除flash ,那么在Verify的时候,就会不对的。
我遇到一个关于下载的更奇怪的问题,还原了系统之后,安装在D盘的Keil还能用(重新更新证书),也能下载程序,但是下载下来的某些程序时不能正常运行的,有些可以运行,如enet_lwip不能,但是enet_io却可以。奇怪的是我以前并没有装过开发板的驱动,还原之后居然不用再装驱动,但是驱动很不稳定,在用enet_io中的网页控制蜂鸣器的时候,打开蜂鸣器时,开发板会断开与电脑的连接,关闭时有重新连上,对Led 的控制则不受影响。
    我用的是XP SP3。
    我今晚决定重装系统,再重装驱动,我就不信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