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dc-dc变换器问题

楼主:
请教一个dc-dc变换器问题
要求:输入:DC  9-24v
         输出:DC  2.5V 1.5A
         输出纹波Vp-p≤80mv
         效率η≥75%
谢谢各位,请指教!!!

网友:
用buck电路,另外还要考虑开关频率,开关频率对尺寸影响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能说个具体的电路吗,只要类似的就可以了啊,谢谢

网友A:
要找具体电路啊,我还以为要技术讨论。
这类电路很多,我从NS一家就找到了好几颗。
LM2592HV-ADJ
LM2596-ADJ
LM2578-ADJ
LM2676-ADJ
LM22676-ADJ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这位兄台:
我用下面电路做了这个DC-DC转换电路:
  就是用MAX724的典型降压型DC/DC转换电路,测试的数据,效率只有百分之44几,我想提高效率到75%,请问这么处理,谢谢!!!(图好像传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找具体电路啊,我还以为要技术讨论。这类电路很多,我从NS一家就找到了好几颗。 LM2592HV-ADJ LM2596-ADJ LM2578-ADJ LM2676-ADJ LM22676-ADJ ...............

网友:
电路图在6楼

网友:
上图

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这位兄台:我用下面电路做了这个DC-DC转换电路: 就是用MAX724的典型降压型DC/DC转换电路,测试的数据,效率只有百分之44几,我想提高效率到75%,请问这么处理,谢谢!!!(图好像传不了)

脱离负载特性谈效率是不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