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传感器有人用过不?

楼主:
目前有哪些类型的位置传感器啊?

有人有实践经验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说说具体问题 看看大家能否围绕讨论讨论

网友:
我用过PSD

你有什么问题

网友:
想做个设备保护。用限位开关又觉得体积太大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推荐。

网友:
是的,需要说具体的问题。位移传感器,各种方式都有人用。有用压阻式,也有霍尔传感器,磁传感器的也有。。红外的也有哦。看怎么实现。

网友:
如果只是进行到位检测,推荐使用接近开关,和被检测物体无接触,靶标采用非铁磁金属,输出为离散电平信号

网友:
市面上这种传感器很多,基本上都是几十块一个

网友:
地磁传感器,当然也可以是GPS的模块

网友:
最好有详细点的应用背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近开关见过,不过体积也不算很小。
而且价格比较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