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采集开关量或者说状态量都用什么样的电路

楼主:
据我目前所知,一种是用光耦做的,一种是用比较器做的,不知道大家在使用中还有别的方案吗?

网友:
所谓开关量你可以把它当成只有一个位的AD,那么AD就有模拟对应值,也就是比较。不管三极管,MOS管,光耦,还是继电器,总体来说都可以当成比较器的一种,比较器就有触发点,达到触发点就形成数字信号电平。早起使用继电器,电子管等做输入比较器,继电器的触发点就是吸合功率,吸合功率达到了就能吸合后级开关产生数字电平,不过继电器吸合功率比较大,后来用电子管,就小很多了。只要电压达到不需要很大功率就能产生数字信号。光耦也是一样,只要功率达到导通了光耦后级的光电管,就能产生数字电平。不过这些都有缺点,就是器件偏差,漂移都很大,比如继电器可能偏差几伏,光耦偏差零点几伏,对于要求很高的地方就不适用了。那么就需要一个很精确的比较器,用放大器搭建的比较器就出现了。把放大器放大倍数调到无限大,那么几毫伏偏差就能产生数字信号。不过这样抗干扰性能就比较差了。所以孰优孰劣,要看你系统情况了。

网友:
检测开关量的方法非常多。简单的就一个按钮或者开关可以用来检测开关量,复杂一些光驱的激光头也是用于检测开关量。

网友:
确实如2楼所说,对于开关量的采集有那么多的方式,那么究竟什么情况下选用哪种,大家又有什么意见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可否列举一下你所知道的开关量采集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