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编程的时候想把某个指针偏移18个字节大家打算怎么写?

楼主:
来自EEWORLD版主群(68652484)
比如
mbuf_t *m;
想把m向高地址偏移18字节

网友:
m = m + 18*sizeof(char);不行好像

redstone991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redstone9910你这更不对了,m是指针,强转成char型,前面24bit弄丢了,打着灯笼也找不回来了

redstone991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那18字节怎么算啊 不是4的整数倍

网友:
嗯。redstone说得很好 我可没说系统是32位的,16位的,还是64位的  对于32位系统,指针是32bit没错   但是对于64位系统,mbuf *是64bit,但unsigned int是32位。指针,也就是地址的前半截没了。

网友:
我还是不明白这个(char)m += 18*sizeof(char)为什么不行

网友:
正确应该转成void *          m是指针,是个地址         char是8bit,放不下这个地址

网友:
(char*)m += 18*sizeof(char) 这样呢

网友:
这样也不行     m = (void *)m + 18          这样写就行了       m是mbuf *类型,直接转char *,编译器会有一个警告

网友:
(char*)m = (char *)m+18*sizeof(char)
这样呢

网友:
赋值等式的左边,强制类型转换没意义                    最后那个sizeof (char)画蛇添足
既然是偏移18字节,void *类型指针自加18就好
我想说明的主要是,指针和unsigned int不能随便互相转
在32位系统和16位系统,这样没有问题。
但是64位系统平台下,这样的代码,指针地址的高32bit就丢掉了。
现在我的工作,就是找出代码中这种错误,修改得能在64bit的CPU上面运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是高手哦学习了呵呵

网友:
指针的问题,看来因扰了好多人呀

你的sizeof(m_buf)是2还是4。如果是4或是其它不能整除18的数,那么恭喜,你的指针用法非法。

另外,你这是要访问外部物理空间,还是malloc一类函数申请出来的空间。
如果是malloc分配的,再次恭喜你,你学会了人为造成存储器泄露。

如果上两个没碰上, (void *)m +=18;

独自上路,径直潜行

<

网友:
怎么要偏移18字节呢?哪里有这么长的数据定义?64位的CPU数据才是8个字节,不知道你这样移动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