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关于无线单火线开关问题

楼主:
       大家好,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卖单火线开关的,我很困惑的是,他们都声称自己的无线遥控开关静态功耗做到40uA,我也查了一些无线接收模块,这些模块接收的功耗都至少有mA级,请问这个是怎么样实现静态功耗做到40uA的,烦请回复,谢谢!

网友:
可以定时工作

网友:
超再生式接收机的静态功耗可以做到百微安量级,然后间歇工作,平均电流就下来了,单火线取电可用电容储电提供峰值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火线的案子都见过几个,无线遥控等部分要做得省电,又要有足够储备电量用;灯泡W数不能太小,如果是LED等就没有办法了,以后那无线控制部分还不如做在LED的灯一体。可以讨论下,呵呵。

网友:
呵呵,我也看到过相关的说法,比如说1s钟内睡眠多长时间,在醒来,但是,另外一方面,你无限开关的发射信号,很难保持同步呢?

网友:
这里不存在什么同步问题,遥控的特点是你发n个码,只要接收到一个就可以执行相应动作,就休眠问题而言,只要发射时间大于休眠周期就可以了,对人而言,1秒钟基本上感觉不到什么。

网友:
这个还真没听说过呢

网友:
五彩晶圆

是这么回事,谢谢

网友:
有一种实现方式,开关多数时间是睡眠的,醒来再查询有没有发给它的控制数据。

网友:
开启时间对休眠时间的占空比越低,平均电流就越小。

网友:
可以做一低功耗的变换器, 将电压降低100倍,电流增加50倍, 还是赚了

网友:
无线单火线开关(特别是中高档ZigBee智能开关)大都采用超低功耗单火线电源模块(如PI-3V3-B3)来做,无需繁琐的调试,性能比较稳定,便于批量化生产。

网友:
可以参数这款单火模块,还有无线射频单火开关电路。有样品出售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A4MDYxfGExNTk1NWYyMDE0MDRlZTU2NGI3YWE5YzM3ZDc3YjYxfDE3MzgxMDQxNzI%3D&request=yes&_f=.pdf

网友:
单火技术哪家强?请到广东找老王!---王工(QQ:1351554959,手机:18688671270)
单火方案谁牛B? 请到东莞找迅迪!---东莞市迅迪电子有限公司(单火线取电电源方案解决专家)

拒绝“鬼火”,远离闪烁,稳定可靠才是王道!

单火线应用方案选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