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启动时间很慢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0-11-19):
开关电源启动时间很慢是什么原因呢
来自EEWORLD合作群:12425841
如果负载很小就没问题,接上大负载差不多要20多秒才能输出正常的电压
开关电源
原因
上大

网友A:
你电容匹配问题吧?
输出端的电容 多大啊
负载电流多少会这样啊?
自己换着试下吧,应该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
3.3V/2A
电容470uf
电流2A的时候,输出开始只有2V,等一会才会正常输出3.3v
感觉是启动电路有问题
12V转3.3v MP8666芯片

网友B:
小附载的时候不是没问题么
肯定是上电是电流太大。你的输出功率不够,只能把电压拉低
等到输出电流平稳后 电压才恢复到3.3

网友A:
那启动部分不应该有问题啊,低电流时输出正常

楼主:
如果启动完,等几秒,重新插上12V就很快就上电了,等很长时间在上电,就要等很久才能输出正常

楼主:
是不是输入电容太小了 输入电容只有10UF
哎,接地没接好,EPAD 芯片底部接地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