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正负15v供电的运放能否将电压放大到25v

楼主:
来自EEWORLD合作群:12425841

网友:
不能  15V供电的三极管 不能放大到25V。

网友:
数据手册上有供电电压范围吧

网友:
这个是自己做的电源

我再好好看看 不过谢谢啦

网友:
这个是不行的,运放的最大输出也就是电源电压值,而且还需要是Rail-to-Rail(轨对轨)运放。所以一般的运放输出都比电源电压小,更不用说超过了。至于原理,需要从运放的内部结构去分析。

网友:
做电源还是用开关电源吧 普通运放输出也就mA级的 可能不够啊

网友:
显然是不行的 那个直流偏置电压的限制很严重。最多就是做到rail -to- rail 就是轨至轨 但是 一般的运放能放大到12v就不错了

网友:
恩,不行的,就算轨对轨也比电源小

网友:
 相信是,楼上各位已经正确回答了楼主想知道的答案,不过假如抠字眼的话却还有另外的答法。

 论坛不是在调查是否用过凌力尔特吗?下图是Linear Technology应用手册介绍的一个电路,用电源最高只有±15V的LT1210做成输出为±100V的放大器。既如此,楼主说的用±15V供电的运放做25V电压放大当然也是可以的。

 作为开拓思路,记录“应用手册”下载地址于此:

 ● http://cds.linear.com/docs/Application%20Note/an87f.pdf

 ● http://cds.linear.com/docs/Application%20Note/an67f.pdf

±100V, ±1A Power

网友:
最大的幅度也是接近电源电压!